谁能详细介绍下Altium Designer板层的含义和各自的用途?谢谢了!

楼主(2010-12-31):
如下:
Top Layer
Bottom Layer
Mechanical 1
Top Overlay
Bottom Overlay
Top Paste
Bottom Paste
Top Solder
Bottom Solder
Drill Guide
Keep-Out Layer
Drill Drawing
Multi-Layer
虽然用Altium Designer很久了,但是焊盘都是用向导生成的!对于各层的真正用途也就懂:Top Layer/Bottom Layer/Top Overlay/Bottom Overlay/Keep-Out Layer其他的都不是很清楚!谁能详细介绍下啊?谢谢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PCB的层:

    a.信号层(Signal Layers): 信号层包括Top Layer、Bottom Layer、Mid Layer 1……30。这些层都是具有电气连接的层,也就是实际的铜层。中间层是指用于布线的中间板层,该层中布的是导线。
    b.内层(Internal Plane): Internal Plane 1……16,这些层一般连接到地和电源上,成为电源层和地层,也具有电气连接作用,也是实际的铜层,但该层一般情况下不布线,是由整片铜膜构成。
    c.丝印层(Silkscreen Overlay): 包括顶层丝印层(Top overlay)和底层丝印层Bottom overlay)。定义顶层和底层的丝印字符,就是一般在阻焊层之上印的一些文字符号,比如元件名称、元件符号、元件管脚和版权等,方便以后的电路焊接和查错等。
    d.锡膏层(Paste Mask): 包括顶层锡膏层(Top paste)和底层锡膏层(Bottom paste),指我们可以看到的露在外面的表面贴装焊盘,也就是在焊接前需要涂焊膏的部分。所以,这一层在焊盘进行热风整平和制作焊接钢网时也有用。
    e.阻焊层(Solder Mask): 包括顶层阻焊层(Top solder)和底层阻焊层(Bottom solder),其作用与锡膏层相反,指的是要盖绿油的层。该层不粘焊锡,防止在焊接时相邻焊接点的多余焊锡短路。阻焊层将铜膜导线覆盖住,防铜膜过快在空气中氧化,但是在焊点处留出位置,并不覆盖焊点。
    f.机械层(Mechanical Layers): 最多可选择 16 层机械加工层。设计双面板只需要使用默认选项 Mechanical Layer 1。
    g.禁布层(Keep Out Layer): 定义布线层的边界。定义了禁止布线层后,在以后的布线过程中,具有电气特性的布线不可以超出禁止布线层的边界。
    h.钻孔层(Drill Layer): 包括钻孔引导层(Drill guide)和钻孔数据层(Drill drawing),是钻孔的数据。
    f.多层(Multi-layer):指PCB板的所有层。

网友:
楼上很详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LS的!但是我还是有疑问,
f.机械层(Mechanical Layers): 最多可选择 16 层机械加工层。设计双面板只需要使用默认选项 Mechanical Layer 1。
这一层主要是来做什么的?比如要定义板子的形状和里面的孔等,是要在这一层吗?不好意思,我平时都在keep-out layer定义的。
h.钻孔层(Drill Layer): 包括钻孔引导层(Drill guide)和钻孔数据层(Drill drawing),是钻孔的数据。
这两个怎么用法呢?
d.锡膏层(Paste Mask):这一层是定义焊盘镀锡大小的吧?如果我要做个效果在绿油上开窗,形成一条走线上锡,以加大走线走的电流,能在这里画条线吗?还是要在“阻焊层(Solder Mask)”这一层做?
e.阻焊层(Solder Mask):
这一层是在绿油上开窗的吗?是在这一层走线就有线的开窗效果吗?
h.钻孔层(Drill Layer): 包括钻孔引导层(Drill guide)和钻孔数据层(Drill drawing),是钻孔的数据。
不知道这两层是做什么的?好像都不知道这两层具体怎么操作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ls的!但是我还是有疑问,
f.机械层(mechanical layers): 最多可选择 16 层机械加工层。设计双面板只需要使用默认选项 mechanical layer 1。
这一层主要是来做什么的?比如要定义板子的形状和里面的孔等,是要在这一层吗?不好意思,我平时都在keep-out layer定义的。
h.钻孔层(drill layer): 包括钻孔引导层(drill guide)和钻孔数据层(drill drawing),是钻孔的数据。
这两个怎么用法呢?
d.锡膏层(Paste Mask):这一层是定义焊盘镀锡大小的吧?如果我要做个效果在绿油上开窗,形成一条走线上锡,以加大走线走的电流,能在这里画条线吗?还是要在“阻焊层(Solder Mask)”这一层做?
e.阻焊层(Solder Mask):
这一层是在绿油上开窗的吗?是在这一层走线就有线的开窗效果吗?
h.钻孔层(Drill Layer): 包括钻孔引导层(Drill guide)和钻孔数据层(Drill drawing),是钻孔的数据。
不知道这两层是做什么的?好像都不知道这两层具体怎么操作的。

f.机械层确实是用来做边缘和开孔什么的。在Keep-out里面画开孔,直接把PcbDoc文件交给厂家的话,厂家会帮忙把这层按机械层来做。但自己输出Gerber时最好还是在机械层定义开孔。
h.如果不是自己做Gerber的话不用管它,画出元件焊盘和过孔就行。
d、e.阻焊油是Solder负责的,开窗喷锡的话在Solder里做就行。Paste是回流焊的时候做钢网的,做板子其实都不需要把这层给厂家。

网友(2011-02-22):
回复 网友D:

有收获

网友(2013-04-12):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Altium Designer 中为什么要定义那么多机械层?分别用在什么情况下呢

网友(2014-08-26):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 ...

很专业,很详细,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C:
-------------------------------------------------- ...

楼上正解!

网友(2018-01-25):
很专业,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