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OG]设计模式之禅 读书笔记 02-09-2011更新

楼主(2010-12-31):
>>一本好书等于无尽的联想
    前不久,一位孤居海外的死党跌跌撞撞闯过重重安检回到国内,希望我推荐一本
算法设计的入门书籍给他,认真说来,我自己都不太懂什么算法设计,属于土八路,
哪里知道什么正规军用的家伙,可是,盛情难却,只好突击泡书城,好在影印书籍并
不太多,几个回合下来就相中了哪本《The Algorithm Design Manual》,翻了翻,
的确是好书,不觉赞叹:“果然是好书,若不是送礼,我一定去下载电子版”。
    悻悻正欲离去,一眼瞟到了一本神作《设计模式之禅》,打开一看,顿时金光四
射,闪得我睁不开眼睛……果然是神作啊……立马看看背面……痛下决心,还是当当
上买吧……好歹7折……
    于是,本贴读书笔记就此开始……

P.S 看了这本书,一个嵌入式系统软件设计师书目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修订讨论稿):

    入门阶段:任意单片机入门书籍
    思考阶段:基于时间触发的嵌入式系统设计(忘记哪个出版社了)

    基础阶段:《UML + OOPC嵌入式C语言开发精讲》(电子工业出版社)
    基础提升:《设计模式之禅》(机械工业出版社)

    理论入门:《自动机理论与应用》(英文名称《Automata, Computability, and
               Complexity Theory and Application》清华大学出版社)
    理论提升:《The Algorithm Design Manaual》(清华大学出版社)

    应用阶段:《操作系统》(《Operating System》 3rd Edition 机械工业出版社)
    构架阶段:《编译器构造C语言描述》(机械工业出版社)

楼主:
Part1 大旗不挥,谁敢冲锋——6大设计原则全新解读

    这是全书的开篇,从标题上就看出作者“霸气外露”,至少是一个老_江湖,也许
还是一个研发总监之类的角色;仔细看来,全部六个章节一次介绍了面向对象软件设
计的基本6个基本原则……我了个去的,可算找到组织了……草草一看,果然简单易
懂不仅让我有很多共鸣,也立竿见影的解决了我很多的疑问……

    第一章 单一职责原则

        这一章介绍了一个叫做SPR(Single Responsibility Principle)的原则,
    翻译成中文也就是“单一职责原则”,其定义如下:
        There should never be more than one reason for a class to change.
    (“应该”有且仅有一种原因引起类的变更)
        这个原则有三个看点,一个是“类”,一个是“有且仅有一个原因”最后
    一个,也是最关键的是“应该”(should)而不是必须(must)。简单说,就
    是类写好以后,在未来扩展和修改的时候,最好只有一种原因会导致这个类必
    须被扩展和修改——这当然是因为我们希望修改的工作量和牵扯的其他修改最
    小最少。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最好的办法自然就是给一个类赋予为一个的一个职责,
    这样当且仅当实现这个职责的方法或者相关的属性需要更新的时候,才会去修
    改这个类,而且不会牵连无辜的人。
        书中说,所谓的单一职责愿望是好的,却非常难以做到,原因是,怎样算
    职责?换句话说,如何划分功能——程序员觉得那些功能属于某一个职责,这
    个在理解上就是飘忽不定的。既然职责是飘忽不定的,那么相关的“引起修改”
    的原因自然也就是变化不定的……所以……单一职责很多情况下只能是一种自
    我约束——除非在某种情况下,团队或者我们自己对职责有明确的定义。
        书中给出结论说:
        单一职责原则提出了一个编写程序的标准,用“职责”或“变化原因”来
    衡量接口或者类设计是否优良,但是“职责”和“变化原因”都是不可度量的,
    因项目而异,因环境而异。<>
        因此,作者的建议是:
        接口一定要做到单一职责,类的设计尽量做到只有一个原因引起变化。

        关于单一职责在东方和西方文化理解的差异上,作者给出了一个比喻,他
    说,东方人的筷子可以有多个职责:可以分食物,可以送食物到嘴里(傻孩子:
    貌似还可以行酒令),而西方让,刀是刀,叉是叉,各司其职,单一职责。这
    就是文化差异……吃饭尚且如此,更何况是开发软件呢……(傻孩子:^_^)

    第二章 里氏替换原则
        所谓里氏替换原则(Liskov Substitution Principle 简称LSP)是一个
    规范面向对象编成中我们是用“继承”特性时所需要遵守的原则。里氏替换原
    则有两种定义:
        Definition A: If for each object o1 of type S there is an object
    o2 of type T such that for all programs P defined in terms of T, the
    behavior of P is unchanged when o1 is substituted for o2 when S is a
    subtype of T.
        挺难懂的一种E文描述……太TMD的专业了……,另外一种就要直接的多:
        Definition B: Functions that use pointers of references to base
    classes must be able to use objects of derived classes without
    knowing it(所有引用基类的地方必须能够透明的使用其子类的对象)
        这种定义至少字面上的意思还是容易理解的:简单说,就是老爹干的活,
    儿子必须干的一样好;儿子干的活,老爹未必能胜任。
        LSP实际上是对我们一种习惯性的开发方式作出了具体的指导,并且这种
    指导原则可以保证我们的代码在未来扩充的同时,不会影响以往的功能。这种
    开发方式就是,将一系列未来可能被扩展的类,抽象出接口或者抽象类,并为
    这些接口或者类编写对应的方法和属性;这样无论接口或者类会被派生成什么
    样子,对于我们事先编写的方法和属性来说,都是一视同仁的。如何保证扩展
    后子类仍然保留父类的特性呢?里氏替换原则就是一个不错的评判标准。
        根据里氏原则,书中给出了两个推论:
        推论1:覆盖(Override)或实现(Implement)父类的方法时输入参数
    (的类型)可以被放大;(我理解为:要比老爹强)
        推论2:覆写(Override)或实现(Implement)父类的方法时输出结果
    (的类型)可以被缩小;(我理解为:要比老爹更精准)
        在实践中,作者提到了一种最佳实践该理论的方式:在项目中,采用里氏
     替换原则时,尽量避免子类的“个性”,一旦子类有“个性”,这个子类和
     父类之间的关系就很难调和了(傻孩子:难道是代沟……),把子类当作父类
     用,子类的“个性”被抹杀——委屈了点;把子类单独作为一个业务来使用,
     则会让代码间的耦合关系变得扑朔迷离——缺乏类替换的标准。

    第三章 依赖倒置原则
        所谓的依赖倒置原则(Dependence Inversion Principle,简称DIP),说
    白了就是“基于接口的开发原则”,要点如下:
        a. 高层模块不应该依赖低层模块,两者都应该依赖其抽象;
        b. 抽象不应该依赖细节;
        c. 细节应该依赖抽象;
        通俗的说,如果我们要面向的(要开发的)对象存在扩展的可能,那么我们
    应该首先建立一个抽象类,该抽象类包含了这类对象的最基本操作方法和属性;
    同时,最好为这个抽象类在建立一个或多个接口,以在一定范围内满足单一职责
    原则以及进一步提高该抽象类的对外功能输出能力。
        依赖倒置原则的本质就是通过抽象(接口或者抽象类)使各个类或者模块的
    实现彼此独立,互不影响,实现模块间的松耦合,我们只要做到以下几点,就可
    以实现这一原则:
        1、每个类尽量都有接口或者抽象类,或者抽象类和接口类都具有;
        2、变量的表面类型尽量是接口或者是抽象类;
        3、任何类都不应该从具体类派生;
        4、尽量不要覆写基类的方法;
        5、结合里氏替换原则使用
        最后,作者强调了一点:依赖倒置原则的优点在小型项目中很难体现出来,
    比如小于10人月的项目;但是在一个大型项目中,采用依赖倒置原则有非常多的
    优点,特别是规避一些非技术因素引起的问题。项目越大,需求变化的概率也越
    大,通过采用依赖倒置原则设计的接口或者抽象泪对实现类进行约束,可以减少
    需求因其变化的工作量剧增的情况。

    第四章 接口隔离原则

    第五章 迪米特法则

    第六章 开闭原则

楼主:
Part 2 真刀真枪——23种设计模式完美演绎
读完了,忘记整理了…… - -b

楼主:
Part 3 谁的地盘谁做主——设计模式PK
读完了,忘记整理了…… - -b

网友:
广告位,出租ing

网友:
不错。呵呵。我觉得应该在论坛里面多介绍一些好书,多来一些读书笔记。呵呵。我也很喜欢阅读。最近正在看一个同龄人写的<Boost程序库完全开发指南>,还不错,至少系统的让我了解到Boost的大概情况。Boost方面的书非常少,看英文的文献太吃力,又很难坚持。以前对Boost了解不多,只知道他是好东西,经过这本书了,我开始尝试把Boost里面的一些不错的组件应用到自己的软件开发里面去。

网友:
感觉这本书和下面这本由类似的地方:

书的原名您的设计模式

网友:
顶楼主,搬个板凳学习

网友:
对此类书籍已经没什么兴趣了。

网友:
《The Algorithm Design Manual》电子版

网友:
时间触发嵌入式系统设计模式 Michael J. Pont著 周敏译 这本书是 电力出版社 的

这本书700多页的厚度对初学者来书太长了。

这本书的作者还有一本讲c语言的书,C语言嵌入式系统开发 ,200多页,比较适合刚开始学习的人,里面也有一些合作式调度的内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下载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时间触发嵌入式系统设计模式 是我写代码的圣经,用它办法写出上万行代码,非常稳定。

呵呵,时间触发嵌入式系统设计模式 这本书几乎被我翻烂了,已经脱页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本书是好书。

我的意思是 入门阶段 丢这么一本厚书过去会把人吓跑的。

楼主:
to 【19楼】 flagyan
    这样一本书就吓跑了……估计读书习惯不好……也不用看以后的书了……

to 【10楼】 aleyn 煮茶村长
    你是过来人了……当然没有兴趣了……就好比我现在不会继续去研究C语言指针一样的

网友:
Mark一个,还是跟了很多资源么,下班回家下下来,放到Kindle上

网友:
记得大二的时候看 高焕堂的《UML + OOPC嵌入式C语言开发精讲》  前面才看到第二页就因为看不懂里面的C中Class那个东西 下不去了, 于是继续回去写觉得的程序,看简单的书

时间触发嵌入式系统设计模式  这本书我总是推荐给身边学51单片机的人. 蛮好的书.

楼主:
to 【27楼】 QQ373466062 萤火虫
    如果你现在能看懂C实现class,推荐你还是要看一看那本书。

网友:
读书提升,mark!

网友:
回复 网友D:
记得大二的时候看 高焕堂的《uml + oopc嵌入式c语言开发精讲》  前面才看到第二页就因为看不懂里面的c中class那个东西 下不去了, 于是继续回去写觉得的程序,看简单的书
时间触发嵌入式系统设计模式  这本书我总是推荐给身边学51单片机的人. 蛮好的书.

"这本书我总是推荐给身边学51单片机的人",

一直把时间模式用在32bit的芯片里。以为开篇那个,医生照顾病人的例子很形象,因此固执认为时间模式是嵌入式最佳拍档。

可是,有一点实在想不懂,为什么每个厂家总是拿中断响应速度说事?

网友:
果断马克。

网友:
记号图书

网友:
我也正在看这本书~标记一下~

网友:
好书标记

网友:
回去研究一下

网友:
注定是个强帖!

网友:
回复 网友C:
时间触发嵌入式系统设计模式 是我写代码的圣经,用它办法写出上万行代码,非常稳定。
--------------------------------------------------------------------------------
也翻过这本书,但是里面只允许开一个定时器中断,不理解那其它的中断该怎么处理?例如通讯,ADC等等

网友:
傻孩子能不能推荐下学习C++的经典书籍呢?

楼主:
C++的书我读的很少……不好意思……给不出什么好的建议……
不过论坛的其他人应该可以给出答案吧?

网友:
强帖留名 跟着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C:
时间触发嵌入式系统设计模式 是我写代码的圣经,用它办法写出上万行代码,非常稳定。
--------------------------------------------------------------------------------
也翻过这本书,但是里面只允许开一个定时器中断,不理解那其它的中断该怎么处理?例如通讯,adc等等

对,只开一个中断(一般1ms,称为1 tick),其他功能模块都写成switch-case-break形式且(每个case满足1ms内执行完),分别在不

同的tick下执行。

呵呵,Gorgon Meducer 帅哥早已论述,详细还是看他的帖子吧。

网友:
时间触发嵌入式系统设计模式

网友:
跟着Gorgon Meducer 帅哥学习啊!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现在已经是2011年了 标题是不是该改一下啊 呵呵

网友:
hehe,应该是楼主的笔误阿

我也比较感觉好像还在10年呢,这一年动荡太多太多了,,,11年认真对付状态机

傻老师的侧重点是对的,很多单片机级别的程序,无非就是状态机变来变去,中断触发,如何处理多个中断,等等

去年开始实际操练状态机,很多关于状态机的资料,都很匮乏,而至如rtos的东东却是很多,但实际操作却意义不大,

以我知道的前辈的讲_法,,单片机最复杂,到头也就是这个状态机,什么rtos之类的,离商业和产品还差的远呢

前辈做完下位机之后,发现什么数据库,应用层,都没有下位机这么难。当然是不用c++的前提。

网友:
MARK.....最喜欢有人推荐好书了。
希望都能下载到,呵呵。。。。。

网友:
想在此贴留点什么,
但是打开几次却又只有默默关上!
现在连class的真正含义都没有明白,更不用说用C 融合class的编程思想。
希望自己的功力有一天能达到这个层次,
一个嵌入式业余爱好者的迷茫……

楼主:
to 【76楼】 chengyang79
    如果你没有搞清楚类是什么东西,不要紧。你尝试在做模块化的时候,用结构体描述这个模块
所需的全部全局变量,再狠一点,连这个模块所有的操作函数都用函数指针来指向,并把函数指针
保存在结构体里面……
    做完这两步,然后多用,多体会,然后学会简化……然后再去看所谓的class。

to 【68楼】 reloaded 电子浪人
    惭愧,果然写错了……
    状态机思想是计算机理论之根本……运用好了,没有啥搞不定的应用程序……(包括PC)

网友:
这个这个很值得关注

网友:
回复 楼主:

to 【68楼】 reloaded 电子浪人
    惭愧,果然写错了……
    状态机思想是计算机理论之根本……运用好了,没有啥搞不定的应用程序……(包括pc)

我还特地装了iar的visualstate了呢,结果一看范例,好夸张啊,全uml框图 ,
实在用不上真实场合

还得靠笔头画画流程

楼主:
那是你不习惯用UML,其实我也不习惯用UML,不过我都是打腹稿,就和珠心算类似。真的习惯了用全状态机以后,基本也是不需要画图的,不过这应该不是好习惯哈。

网友:
论坛里好东西真多

网友:
visualState 狠下心学学还是很方便的!
刚开始让它生成readable代码,边画图边对代码就好理解了,
不过它的状态机代码思路和平时搞FPGA的不一样。

现在单片机资源多,确实可以放开手去搞架构设计了。

网友:
傻孩子大哥能推荐一些C函数指针方面的书吗?我一遇到C函数指针就有点晕。如下面:
typedef struct _USER_STANDARD_REQUESTS
{
  void (*User_GetConfiguration)(void);       /* Get Configuration */
  void (*User_SetConfiguration)(void);       /* Set Configuration */
  void (*User_GetInterface)(void);           /* Get Interface */
  void (*User_SetInterface)(void);           /* Set Interface */
  void (*User_GetStatus)(void);              /* Get Status */
  void (*User_ClearFeature)(void);           /* Clear Feature */
  void (*User_SetEndPointFeature)(void);     /* Set Endpoint Feature */
  void (*User_SetDeviceFeature)(void);       /* Set Device Feature */
  void (*User_SetDeviceAddress)(void);       /* Set Device Address */
}
USER_STANDARD_REQUESTS;

网友:
没搞明白luminary的图形库里的函数输入参数里都有一个指针有什么用,请教?

//*****************************************************************************
//
//! This structure defin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display driver.
//
//*****************************************************************************
typedef struct
{
    //
    //! The size of this structure.
    //
    long lSize;

    //
    //! A pointer to display driver-specific data.
    //
    void *pvDisplayData;

    //
    //! The width of this display.
    //
    unsigned short usWidth;

    //
    //! The height of this display.
    //
    unsigned short usHeight;

    //
    //! A pointer to the function to draw a pixel on this display.
    //
    void (*pfnPixelDraw)(void *pvDisplayData, long lX, long lY,
                         unsigned long ulValue);

    //
    //! A pointer to the function to draw multiple pixels on this display.
    //
    void (*pfnPixelDrawMultiple)(void *pvDisplayData, long lX, long lY,
                                 long lX0, long lCount, long lBPP,
                                 const unsigned char *pucData,
                                 const unsigned char *pucPalette);

    //
    //! A pointer to the function to draw a horizontal line on this display.
    //
    void (*pfnLineDrawH)(void *pvDisplayData, long lX1, long lX2, long lY,
                         unsigned long ulValue);

    //
    //! A pointer to the function to draw a vertical line on this display.
    //
    void (*pfnLineDrawV)(void *pvDisplayData, long lX, long lY1, long lY2,
                         unsigned long ulValue);

    //
    //! A pointer to the function to draw a filled rectangle on this display.
    //
    void (*pfnRectFill)(void *pvDisplayData, const tRectangle *pRect,
                        unsigned long ulValue);

    //
    //! A pointer to the function to translate 24-bit RGB colors to
    //! display-specific colors.
    //
    unsigned long (*pfnColorTranslate)(void *pvDisplayData,
                                       unsigned long ulValue);

    //
    //! A pointer to the function to flush any cached drawing operations on
    //! this display.
    //
    void (*pfnFlush)(void *pvDisplayData);
}
tDisplay;
每个函数里都有void *pvDisplayData的输入参数但是又没有用到。

楼主(2011-02-10):
to 【94楼】 McuY
    这实际上不是一个单纯的结构题,而是一个抽象类(也可以理解为
接口):
    结构体变量是属性;而所有的函数指针实际上抽象方法;你有兴趣
可以去找一本叫做OOC的书,或者中国人写的OOPC的书看看,就知道啦。

    面向对象的出发点就是:将要数据和处理数据的方法封装在一起,
就是面向对象。从这一点出发,上面的结构体就是一个类。

楼主:
to 【93楼】 wjian10
    函数指针如果那样写,当然会晕,所以我一直提倡另外一种写法,
以下内容是与你写的内容等效的,看了你就不觉得晕了:

//! \brief 我们首先定义了一个函数原型
typedef void USER_FUNC(void);

//! \brief 然后用函数原型定义结构体成员
//! @{
typedef struct _USER_STANDARD_REQUESTS
{
  USER_FUNC *User_GetConfiguration;          //!< Get Configuration
  USER_FUNC *User_SetConfiguration;          //!< Set Configuration
  USER_FUNC *User_SetDeviceAddress;          //!< Set Device Address
} USER_STANDARD_REQUESTS;
//! @}

网友(2011-04-19):
mark一下,得慢慢看。

网友:
这个这个很值得关注  做个标记

网友:
从“基础阶段”开始吧...

网友:
呵呵,好书推荐,顶

网友:
mark是什么意思,这样就能再次进入嘛?

网友(2011-06-17):
回复 楼主:

看了几个你的帖子,就知道遇到高手了!而且是无私的高手!开始你介绍的单片机的学习几个阶段,感觉很好。我自我感觉现在算是入门了,就是对指针等应用的不行,基础没练好。傻哥哥(不知这样叫楼主有没有意见啊?)能不能推荐本书来学习学习啊!

网友(2011-09-26):
回复 楼主:
不错啊

网友:
唉,设计模式都火了这么久了,偶还没拜读

网友(2011-10-27):
UML+OOPC嵌入式C语言开发精讲  有电子版本的吗?

网友:
一定要顶!傻孩子!

网友:
mark, 开发模式

网友(2011-12-05):
有空都要读读!

网友(2012-01-06):
mark  书是进步的阶梯

网友:
怎么看目录和Robert C. Martin的《敏捷软件开发-原则、模式与实践》很像啊,不会是那个的吧?

楼主(2012-02-27):
to 【141楼】 omega333
    敏捷软件开发这本书非常好,不过没有足够工程实践,尤其是团队开发实践
(经验>3年,并长期观察和思考团队行为)的人,读起来应该是收获不大的。我
大学的时候买过这本书,当时只看了前几章就坚持不下去了,印象中,只是学会
了即时上市原则和足够好原则,还有结对编程,剩下的内容虽然很认真地看了,
但因为缺乏团队经验和管理学思考很多都理解不了,倒是最近一两年终于看完了
并且渐渐有了比较深刻的体会。这本书推荐买,但要像煲汤一样慢慢小火炖,愈
久愈香。

网友(2012-03-29):
向前辈学习,多看书!

网友F(2012-05-30):
设计模式讲的都是面向对象的编程啊。
对于单片机而言一般我们只用C语言编程,设计模式讲到的那些理论怎么才能用到嵌入式开发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设计模式讲的都是面向对象的编程啊。
对于单片机而言一般我们只用C语言编程,设计模式讲到的那些理论怎么才 ...

面向对象的思想和用什么语言关系并不大……其实……
即便用C语言也可以实现面向对象的思想。

网友:
好资料啊,慢慢学!

网友:
UML+OOPC嵌入式C语言开发精讲
哪有下载?

网友G(2012-07-05):
好贴,VC++,MFC编程应该看哪些书呢????正在迷茫中。

楼主(2012-09-13):
引用 网友G:
好贴,VC++,MFC编程应该看哪些书呢????正在迷茫中。

深入浅出MFC
然后再从书店随便找一本介绍设计技巧的书,这类书通常由很多例子组成,而且比较厚。

网友:
引用 楼主:
深入浅出MFC
然后再从书店随便找一本介绍设计技巧的书,这类书通常由很多例子组成,而且比较厚。 ...

你说的书我看了,很好的书。

网友:
关注推荐的书

网友(2013-06-27):
mark 设计模式之禅 读书笔记

网友:
做个记号,有时间学习下

网友:
为啥我这里下载不了呢?

网友H:
向Gorgon_Meducer大侠求《时间触发嵌入式系统设计模式:使用8051系列微控制器开发可靠应》的购买链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向Gorgon_Meducer大侠求《时间触发嵌入式系统设计模式:使用8051系列微控制器开发可靠应》的购买链接,谢谢 ...

貌似早就没有得卖了,去淘宝看看有没有二手书。同时,这个很容易下载到电子版本的。

网友:
谢谢你的回复。电子版的不够清晰,看起来吃力。看来只有求助淘宝了。再一次表示感谢!

网友(2013-11-14):
现在人很少去书店了

网友:
果然是设计模式之神啊

网友:
收藏,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2013-12-14):
说真的 我想把 傻孩子给收藏了

网友:
请问傻孩子 《操作系统》(《Operating System》 3rd Edition 机械工业出版社) 这本书的作者是谁

网友:
记下 慢慢看

网友I:
看你还在线,问你一下《UML + OOPC嵌入式C语言开发精讲》这本书有电子版的吗?纸质版的在各大网店都没有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你还在线,问你一下《UML + OOPC嵌入式C语言开发精讲》这本书有电子版的吗?纸质版的在各大网店都没有买 ...

我这里没有……你去淘宝买个扫描版的吧,5RMB一本。

网友:
时间触发嵌入式系统设计模式,傻孩子高手“

网友(2014-12-25):
强帖必须标记,赶紧跟着大师的步伐,虽然好晚了都...

网友:
戴好墨镜下载,应该不会亮瞎眼了吧

网友(2015-08-14):
mark一下,设计模式之禅

网友:
好多宏定义。。

网友J:
我说一句,傻孩子的程序各种宏定义,结构体,指针函数,感觉很难消化。

网友(2017-06-24):
引用 楼主:
to 【94楼】 McuY
    这实际上不是一个单纯的结构题,而是一个抽象类(也可以理解为
接口):

我看了下uml+oopc,然后尝试用了下。在一个函数里都要申明一个对象,然后在初始化一下。如果有多个对象,那不是要都要来一次,感觉有点烦。 动态的是malloc生成对象,退出函数还要free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说一句,傻孩子的程序各种宏定义,结构体,指针函数,感觉很难消化。

问题的本质是没有文档……

网友:
都看过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