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怎么用altlvds做一个serdes接口啊?

楼主(2010-12-31):
现在想做serdes接口,芯片是用cycloneII的ep2c35f672c6,调用了altlvds,但是分配管脚出错,请教了一下,说是要加IO buffer,IO buffer负责差分信号转换,altlvds负责将信号串并转换。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怎么在cycloneII里加IO buffer啊?谢谢各位

网友:
请把IO綁到对应的差分引脚上,不过想了解一下您CDR部分准备怎么弄?pcs呢?弄个低速的serdes,干嘛不直接用lvds传送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的速度也就几百兆吧,我就是想直接用lvds的,不知道具体咋弄呢

网友:
一路数据,一路时钟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用lvds做serdes要不要用到iobuffer?

网友:
是要用到lvds的buffer的,不过建议你还是先考虑考虑后级cdr的部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我初学,不太懂,能留个qq交流下么??谢谢了

网友:
有问题就在坛子里面解决吧,你的情况建议还是直接用lvds传送,有疑问请参考altera的Application note,应该会有的,在官网上面找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那我就光用lvds,不用做CDR等其他部分么?

网友:
是的,不要想太多,你就当单端信号来处理就可以了,跑500M没有问题

网友(2011-06-03):
直接用ALTLVDS模块需要占用一个PLL模块的,不占用PLL该如何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