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UKE17B怎么测不了发光二极管

楼主(2010-12-31):
郁闷,是我这个万用表问题,还是这个型号就是测不了

网友:
测不了,18B可以,其它的都不可以

楼主:
这是为什么呢,想不通啊,
难道这里有什么故事。

我的积分怎么变成-5872

网友:
回复 楼主:
郁闷,是我这个万用表问题,还是这个型号就是测不了
测不了, 二极管档开路电压只有1.5V ,点不亮LED.

网友:
3楼正解

网友:
开路电压太低,有2.5V以上就可以了

网友(2011-08-18):
测发光二极管得18B,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