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在设备对象结构中增加比特设备对象,网络设备对象改为流设备对象。

楼主(2010-12-31):
由于RTT面向深度嵌入应用,最好增加一个比特设备对象,这样的话甚至一个LED、一个按键都可以按设备对象来处理了。
网络设备对象太过于具体,改为流设备对象,把网络设备、SPI、I2C、I2S、USART等统统纳入流设备对象。

天马行空的设想,呵呵。

网友:
都差不多吧
变变下即可

网友:
设备驱动这块计划着设计得更合理一些,包括面向对象的特性。目前的设备驱动还太粗糙了,打算把很多设备类都独立出来形成一个个具体的类别,并提供相应的公共方法,这样当要再次编写驱动时,需要实现的东西将更少。还有上次 傻孩子 提到的设备驱动特性……

bit设备会再行考虑下,既然是bit操作,可能对于性能的要求也会比较高。

网友:
赞,完美的驱动应该是全面的,公共属性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