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的数控机床加工视频

楼主(2010-12-31):
请教为什么不用散热?风冷?

点我打开视频连接

楼主:
这多少把刀啊

还能换个“手”拿

网友:
主轴高速运转时,道具碰到工件的时间极短,热量产生少,切削下来是铁屑又会带走许多热量,
同时高速旋转,带动周围空气旋转,相当于风冷了

网友:
太炫了,那圆钢到她手上感觉像是铝圆了

网友:
德国德马吉

网友:
外国人就是强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轴高速运转时,道具碰到工件的时间极短,热量产生少,切削下来是铁屑又会带走许多热量,
同时高速旋转,带动周围空气旋转,相当于风冷了

我觉得还是刀片涂层牛

硬度,韧度,导热性

抗冲击,耐磨度

等等指标要强~~~

网友:
雕刻机能改成这样子就爽呆了

网友:
这不叫风冷,这叫干式加工,刀具不用额外的冷却。主要是加工材料是易切削材料,如果他这个件是不锈钢、耐热合金、钛合金等难切削材料的话,就算演示也要喷切削液,因为如果不喷恐怕演示都很难完成。
大家不要羡慕啦,也不算太贵。如果你加工精度非常高他还未必能满足要求,有很多小公司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都是世界第一。dmg是属于通用领域的老大。小日本也很牛b现在日本的数控机械销量是世界第一。

干式加工因为不用切削液所以成本会降低,以前也不理解,这能省几个钱。但是用了美孚的切削液后才明白,一桶要7千多块钱。也是一笔费用。

以前用日本的槽刀十分不稳定,试用了n个牌号还不稳定。后来换成山特维克的就很稳定,寿命可预知,价格贵3倍寿命提高5倍。一个刀片就200多我劝很多人用他们都闲贵。他们不会算账的说。

网友:
边续看了几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