轨迹巡航功能 智能球 步进电机

楼主(2010-12-31):
先设定几个预置位;
后要实现:轨迹巡航功能,往返巡视这几个点;
哪位能说说这个功能的实现的思路。

楼主:
自己顶,怎么我提的问题总是没有人回复,
   太简单,还是没有说清楚?
aaaaaaaa!!!!!!!

网友:
预置位就是坐标点啊,巡航就是按照顺寻找你的坐标点,有什么疑问吗?

楼主:
请问下你那个预置位(坐标点)是存在什么地方?
我的是放在flash(芯片内部)中,
    往里写数据时要进擦除;(按页擦除,)
    有什么办法将一页分成数块;能操作不同的块?

Thanks in advance

网友:
我刚安装过几台巡航摄像头云台,是按自己编程路线自动巡航,可多个预置点、控制上下、镜头远近聚焦、停留时间等不知是否与你的设想相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刚安装过几台巡航摄像头云台,是按自己编程路线自动巡航,可多个预置点、控制上下、镜头远近聚焦、停留时间等不知是否与你的设想相同

请问下你的那自动巡航,是按你设置的顺序还是他固有顺序?

网友:
带巡航功能的球机一般都是按照你设置点的顺序进行巡航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thank you ,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下你们是不是作高速球?
  你们用的控制芯片是哪一种?(镜头控制)

网友:
我这边做高速球,预置点的位置是存在eeprom中的。六线制步进电机可以用2803驱动,四线制步进电机可以用L6219驱动。

网友:
变焦和聚焦使用TDA2822就可以控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这边也是做高速球,可以交个朋友
QQ:99389140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