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F920波特率调整,出现问题,请教各位大侠

楼主(2010-12-31):
想在程序里面调整一下波特率,SYSCLK和BAUDRATE在define.h文件中分别被定义为24.5M和115200,现在想将其降低到9600用于测试,将define.h文件中的BAUDRATE调整为9600之后,发现程序在仿真的时候不能被编译,截图如下所示:
1图为BAUDRATE为115200的时候的正常情况;
2图为BAUDRATE调整为9600的时候,程序没有进入到小于12的情况;
3图为将TH1,CKCON赋值之后,后面的初始化直接未被编译的情况;
4图为显示程序在Rebuild时候,没有警告,没有错误的情况。
请各位大虾帮忙分析一下,原因是什么造成的

1图 (原文件名:001.png)

2图 (原文件名:002.png)

3图 (原文件名:003.png)

4图 (原文件名:004.png)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2012-06-11):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大家!

请问  有没有写过F920AD采集的程序,  我用 Burst 模式采集,采集值和实际值有很打偏差,而且基本不会改变

keil仿真了,找不出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