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50W的三相交流电动机的堵转电流能达到多少?

楼主(2010-12-31):
370W的呢?

网友:
根据你的电机参数决定.

网友:
380V 15KW电机我测过堵转是98A,电机空载电流是13A,额定电流是30A左右,你推算一下。

网友:
大概3倍额定电流

网友:
普通三相交流异步鼠笼电机堵转电流和启动最大瞬时电流按7~10倍额定电流估算,空载约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额定电流。

网友:
堵转了,电流是不是应该380V除以电机绕组的直流电阻。

网友:
0.55*2*三到五倍
*2为额定电流
堵转电流为额定电流的3-5倍

网友:
堵转了,电流是不是应该380V除以电机绕组的直流电阻+50HZ下的感抗。

楼主:
那么370的电机的额定电流是多少?

楼主:
我这里有一个550W的,名牌上写着1.5A的,370的差不多1A了,如果按比例计算的话。就是说堵转电流在3-5A左右了?按4楼所说是7-10A了,看来3毫米宽度的印刷线路还是不行的,得度锡!

网友(2012-01-15):
堵转电流是额定电流的5-7倍, 额定电流在电机铭牌上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