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3-370串口线长度的一个疑问!!!!!!!!!!!!!!!!!!!!!!!!!!!!!!!!!!!!!!!!!!!!!

楼主(2010-12-31):
由于c3-370要在室外才能比较好的工作。但是我的电脑离宿舍的窗口有个3米左右的距离,因此,我想用两根很长的线把gps的rxd和rxd连接到max232上面进行电平转换,再把输出信号和电脑的串口连接。
据说,串口通信的距离不能超过10米。我以前用max232转换后的电平试过,一般接个4-5米没问题。
1、现在的疑问是,直接用ttl电平的输出接个4-5米的线到max232转换后再接到电脑上面,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2、gps的txd和rxd是分别连接到单片机的rxd和txd么?(即是否交叉连接:rxd-txd,txd-rxd)
3、gps接到max232上后又是怎样连接的?
4、c3-370对电源有什么特别的要求么?即输出电流最少要是多少?
请大侠指教!
谢谢!!!!!!!!!!!!!!!!!!!!!!!!!!!!!!!!!!!!!!!!!!!!!!!

网友:
又不是什么大问题,你试试不就知道了????

RS232传个10米8米还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我用RS232,就是这个模块,接线20米放外面照样用。

TTL电平不适合长距离,RS232电平这种长度还是可以的

网友:
你把TTL信号拉5米远干什么?

网友:
说实话,很讨厌问问题的时候打那么多感叹号,没人欠你什么

楼主:
回复  【2楼】 huangdog

------------------------------------
多谢!

楼主:
回复 【3楼】 XA144F
---------------------------------------------------
因为gps必须放在窗子外,这样信号好些。电脑离窗子有那么远的距离。所以,希望将gps的ttl信号接到232,这之间的距离有那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