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到 EPM7032AE 假货?大家帮忙看看,附靓图

楼主(2010-12-31):
这几天一直在弄EPM7032AE 的下载 做了一块板子,手工焊的,焊了3块 硬是没有一块可以下载的,怀疑是不是买到假芯片了
板子上只焊了cpld 用万用表量 VCC-GND是5K,  TCK对地电阻是10k,对VCC 15K,一直是高电平,这边还有一块正常的板子 没有通信的时候TCK是低电平
板子很简单 就是CPLD的电源、地、JTAG线,原理图如下

那位仁兄用过这个 有什么注意事项 我实在搞不出了 谁帮帮忙 谢谢

元件的引脚图

我们买的芯片

中发的芯片

网友:
这个还真的很难说,我也买过两个CPLD下不了程序,帮顶

网友:
时钟用的什么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用时钟  就把它当门电路用 里面是与非门 138电路 谢谢

网友:
丝印白字的一定是假货,真的是激光打的,但激光打的也不一定是真的……

网友:
7032AE是3.3V的,5V也没问题。

你的是下载器没做好吧,我经常用拆机的CPLD给一些设备维修,没出过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奥 我这边有块开发板用这个下载器可以用啊 我是用3.3V的
这个还有什么注意事项么 头大啊

楼主:
ALTERA的假货识别方法

本人使用ALTERA的产品从1997年到现在有近8年了,从5V的EPM7000S/EPF10K10到今天

的1.5V的Cyclone系列产品,积累了一些购买器件的经验,写出来与大家分享.

市场上的ALTERA的"假冒伪劣"产品主要有4类:

1.假冒
2.伪
3.劣
4.放旧的

1.假冒:重新印字器件,例如把ATMEL的1502/1504/1508的字改成Altera 5V的

EPM7032S/7064S/7128S.这种器件经常出现不能把POF文件写入器件的问题!

奸商的方法:

在原来器件的基础上,通过各种手段将器件表面的芯片的标号打磨掉,再换上全新

的标号、生产日期。奸商就是通过打磨,然后重新印字来移花接木,以次充好,蒙

蔽消费者。
要揭穿奸商的伎俩,就得有一双能识别打磨的火眼金睛。购买时,除了用肉眼看之

外,还可带上一个放大镜,主要观察器件芯片的表面是否被打磨过。被打磨过的芯

片表面有横向或纵向的划痕,有些造假比较逼真的,可以用上放大镜,划痕就能看

得比较清楚。另外,ALTERA器件芯片表面字迹印刷很清晰,没有任何打磨过的痕迹

,即使用橡皮擦也很难擦掉。由于重新印字的器件条经过有机溶剂的洗涤,颗粒表

面上的字体标号一般非常的模糊,如果你用力的用手指擦,甚至可以擦掉。

更狠毒的奸商还有一种手法。他们按几百块一吨的价钱从国外引进报废了的垃圾器

件,然后放到油锅里边去煮,让芯片颗粒和PCB分离。锡焊会掉到锅底,而PCB和芯

片就会浮在油面。把这些芯片捞起来通过超声波清洗。再经过测试、选择,把这些

芯片重新组装生产新的器件。

2.伪: 器件是真的Altera的器件,但是把Altera的器件速度等级改掉,例如CPLD的-10改为-
7,FPGA的-3改为-2,这种器件经常出现软件里仿真是对的,下载后却不能正常工

作.

奸商的方法:
重新丝印.

3.劣:器件是真的Altera的器件,也没有打磨或重新丝印,就是真的拆机货,源头主要

来自浙江台洲和广东沿海的洋垃圾.这种器件内部经常出现全部坏或部分坏,当然也

有能用的,消费者只能靠运气了!

4.放旧的:

器件是真的Altera的器件,但是一直没有卖出去,放旧的,管脚被氧化了,这种器件经常出现调
试人员最怕的虚焊问题.

本人的建议:

1.价格:价格过于低廉的器件,是第一怀疑的对象!
2.购买渠道: 尽量去正规的地方,例如本人过去因为Altera的授权代理的价格贵,也买过

市场上的ALTERA的假冒伪劣产品,设计上走了不少弯路.这两年发现代理的价格也很

低了! 量少的价格不一定很好,但是量大了比那些贸易商都低!例如EP1C3批量才几十

元,EPM3128A才三十元左右!(Altera的授权代理骏龙科技2004年给我们的批量价)
3.假Altera代理以赛格和华强最多,都是自封的!有的说代理Altera、Xilinx、Lattice,这3
家又不是傻瓜,互相竞争的器件能让一家代理吗?

建议大家多写一点我这种文章,让广大消费者有个警惕。这班奸商做了又不敢认,还怕人家
说他。被人揭穿了,还骂人。我过去写的类似问题的几篇文章被有的网站给DEL了,我怀疑他
们吃了某些人的好处了!我相信只要问心无愧,怕什么人家写呢!!何

况我们消费者也不是傻的,谁对谁错咱心里有数。

请大家帮我转贴到别的电子网站!我不信那些奸商能骂死我!

网友:
楼上讲的比较清楚了,不要担心,奸商敢来这个坛子叫骂,会被拍死的。

楼主:
今天问altera的代理骏龙了,很杯具,他们说新产品不推荐用epm7000,因为快停产了,像们用的不是很多可以用3000的替代,epm3032-7批量价格7-8元

网友:
回复 楼主:
哥也买了10片啊 也是下载不了 哎苦煞我啦。。弄了很久了

楼主:
重新买了 几片 EPM3032ATC44 同样的板子 下载成功,3032和7032差不多,就是比7032少两个IO,其他一样,还便宜7-8元,原来的不能用,怀疑是假片子,和他交涉一下

楼主:
大结局:上午和那个人磨了一上午,他说什么行业规则,操蛋的规则,规则是能用的片子上了锡不退,可以理解,现在是片子有问题,后来强烈要求下,他退了全款,片子也没让寄回去,肯定他自己也知道是假的,还从他那边买了其他几种片子不知怎么样,真操蛋。不知道去哪里找好的芯片供应商啊

网友:
不是吧,我也在中发店里 买了两片.... 还没试

打击人!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片子是不是要停产了啊,7000用3000代替如何解决电平转换的问题

网友:
同样问题,我买了一片EPM7032SLC44-10,一片EPM7064SLC-10,两片均下载不成功,找不到JTAG ID DEVICE。下载线用USB BLASTER,买的时候已经测试过,没问题。自己做了一个并口下载线,都不成功。jtag接口TDO不接电阻,TMS、TDI采用上拉10K,TCK采用上拉电阻4.7K。

楼主:
回复 网友C:

7000 是要停产了 骏龙说的 推荐用3000的 就是少两个IO,其他一样

网友(2011-04-13):
掏宝购物没有编号的零件最好别购~~~~

1uH   可以当 0.5uH~3uH 卖
10uH  可以当 5uH~15uH 卖
5p    可以当 3P~7P卖
以上是我的经验..

网友:
啊,白色的丝印,小心哦

网友:
个人觉得打磨造假的成本就好比用5元成本造1元假_币,这种几元的东西不值得,而且还是店铺销售,应该很少人会去搞给自己找麻烦的东西吧,估计就是拆机货,这个还有人信。

网友:
谁都知道以前是白字,你也说了04+之后的都是激光,问题是7年前的片子就算是原装的,保存不当,现在也不一定多好

网友:
应该是二手 的,没有问题,可能是引脚接触不良,我在网上也买过。没有遇到过假货。

网友(2021-07-30):
我之前看到过一个办法:OE脚上串联1kOhm电阻,接到12V电压,JTAG就会解锁。保持这个状态直到烧录完成。

网友D(2022-03-11):
最近学习FPGA才翻到这些帖子,看有的网友说白标字是假的,正好翻出来一片很久以前在ALTERA申请的样品,拍了下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近学习FPGA才翻到这些帖子,看有的网友说白标字是假的,正好翻出来一片很久以前在ALTERA申请的样品,拍 ...

这个是2.5V内核的版本,跟5.0V的S系列,3.3V的EPM3xxx(多几个接地)一样,都16年停产的。EPM7xxxAE则是20年停产。

网友E:
这种器件你们用的是什么编程软件?

网友D:
记得Quartus ii 13.xx应该有7000系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记得Quartus ii 13.xx应该有7000系列的。

对的,最后一个支持MAX 7000S/AE/3000A的,也是最后支持FLEX 10K/10KA/10KE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器件你们用的是什么编程软件?

MAX+plus II,我有几个版本,DOS底下的MAX+plus,Windows 3.x用的7.2/8.0版,NT用的9.3/10.2版。老器件,用OrCAD/Protel之类的原理图输入更方便,对器件的掌握比HDL精确多了。

网友E:
PROTEL99只能支持GAL器件的编程

网友:
引用 网友E:
PROTEL99只能支持GAL器件的编程

它本身只能出GAL的JED文件,对于CPLD得有Fitter,对于FPGA得布局布线。现在的FPGA布局布线工具也可以吃EDIF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