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4调试求助!

楼主(2010-12-31):
KEIL 4调试中,想模拟T2的捕捉功能,功能基本完成。因为程序设计是上升沿和下降沿触发时CR0保存在不同的数组上,判断上升沿和下降沿是依据IOPIN的位27,每次对IO引脚CAP2.0写高电平时(程序进入中断,CR0捕获数据),CAP2.0是1,但是IOPIN的位27却始终是0,造成无法分别上升沿和下降沿。求各位帮忙看看。调试窗口如下:PINS的位27是1,但是IOPIN的位27却是0.

IOPIN位27设置为输入。

楼主:
忘了说我用的ARM处理器是LPC2103!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是不是用的JLINK调试啊,我在keil4中设置很久但老是显示“can't read flash”,程序下载不了片内flash中,
我按照这上面的步骤设置的 http://www.icdev.com.cn/?5/viewspace-3730.html,请楼主指点哈小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