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看看这是什么问题?(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0-12-31):
我在试验一个模拟稳压部分能不能用结果出现下面的问题?为什么负载能力这么差呢 ?那0.几V的电压到哪里去了?
这是一个输出14V左右的电路 为什么接上负载电压就降0.几付?

没有接负载的时候 (原文件名:拍照312.jpg)

电流4A时候 (原文件名:拍照310.jpg)

实验设备 (原文件名:拍照283.jpg)

原理图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网友:
电路原理图贴上来看看?

嫌麻烦可以用手画个草图,拍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会吧 线是很细但是很短啊不能有0.6V的压降吧电流才4A

网友:
电流才4A。。0.6/4A=0.15欧姆,这个压降很正常吧。。要测应该直接测电源输出端的,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线太细的问题,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
基本上可以肯定是布线和测量方法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C:

果然是线太细从输出端测量有0.2左右的下降啊……那0.2V哪里去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C:
果然是线太细从输出端测量有0.2左右的下降啊……那0.2v哪里去了呢?

好比你有3个面包,吃了一个后就问为什么还剩2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输出采样就做在输出端子上而且很近难道铜箔走线还会有那么大的压降吗?我不太懂为什么我的电源负载能力这么差

楼主:
请前辈们教教我电流采样很是头疼,又没有好的电阻康铜丝还没得卖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A:
我的输出采样就做在输出端子上而且很近难道铜箔走线还会有那么大的压降吗?我不太懂为什么我的电源负载能力这么差
有很多大电流的电源,取样电阻就是画在板子上的,你用四条表笔的34401测试后发现,还挺合理

楼主:
谢谢几位前辈,今天又测试了一下把采样电路做到接线柱上,现在改变了许多,我打算在写程序的时候让单片机延时起控来改变这些,这样单片机既不参与稳压过程有能保证电压掉下来后调整。我做这电源也就修理东西的时候用用纹波啥的没什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