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sourceinsight设置

楼主(2010-12-31):
各位好!在sourceinsight里比如我打一个switch回车输入大空号变成这样了
     switch(code)
       {
       }
我要括号变成这样怎么设置呀
      switch(code)
      {
      }

网友:
记不清可。网上搜一下source insight 自动缩进  就有了

网友:
Document Options下,点击右边的 Auto Indent按钮,Smart Indent Options下的两个选项都不要勾选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