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2接口的疑惑?谢谢各位前辈。。

楼主(2010-12-31):
用示波器看到了连_发数据时的ps2_clk,和ps_data,示波器暂停后拉开秒格,看到ps2_clk是三角波形状
不晓得是什么情况?不过数据是正确的,起始位,数据位,校验位和停止位都能看到。

不晓得三角波的情况该怎么解释?谢谢啦

另外,就是,我如果想用示波器采集到断码的数据和时钟,该怎么操作了?因为就只发了一次啊,我试过很快就过去了。不晓得该怎么捕捉。。

网友:
到Trig Menu
把触发方式调成正常

网友:
泰克示波器?探头上是不是有1x和10x?打到10x

网友:
存储太浅,是泰克低端的缺陷

网友:
示波器用的画线函数或者差值的方法将一个一个的采样点转成连续图像,当点比较少时,两个点之间就成直线了,也就出现了三角波。。。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的回答,另外我想说的是,我不知道我这样检测波形对不对,
我就是直接找了个键盘然后用杜邦线把里面的那个接口的引脚接了出来,
然后再测。。。不知道这样测对不对、、、

网友:
对的,是你机器不好,别迷信洋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实验室刚买的。TEK。

囧、。不过知道TEK有这样一个缺点。。也学到了。谢谢

但是我们实验室有位学长,他用的单片机试验箱上也有PS2接口,他把键盘插上后,去测单片机的I/O(连着的),效果很好啊
会不会跟什么上拉电阻有关呢?

网友:
X1和X10换换看

网友:
我以前也测过PS2键盘的波形,他那种波形 也不是标准方波,也是粗糙,就像是上面a长,下边2a长的4边形。
你这个多像锯齿波了。

看你这个图, CH1 50V ,CH2 50V ,你是把探头打到10X,示波器上没有打到10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