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phi如何编写密码验证框?

楼主(2010-12-31):
在2010年即将结束的这一刻,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如何在delphi中实现如下效果:在修改内容时,点“确认”控件后,弹出一个密码验证框,验证密码正确则返回 True,不正确刚返回False~~~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麻烦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
随手写的.
function tform1.checkpwd(S1:String):Boolean;
Begin
  Result :=CompareText(S1, "我的密码") = 0
end;

procedure tform1.buttonokclick(sender:tobject);
begin
  if passwordDlg.ShowModal= IDOK then
  Begin
    If Checkpwd(PasswordDlg.PassEdit.Text) Then
    ShowMessage('正确') else showmwssage('错误');
  End;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