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求助Verilog实现

楼主(2010-12-31):
最近导师给了个板子,让我用逻辑分析仪获取时序,然后用Verilog实现,本人Verilog新手,搞了两天,头都蒙了,现500元现金求助(别不好意思,反正也不是我的钱,呵呵)。
一个主时钟8.192M,要求有2个输出。
1. 64K输出,高电平带宽是两个主时钟宽,见图第三行
2. 将第一个64K作为同步,当64K为低电平时,计数64个主时钟(8.192M),然后一直保持低电平输出,当下一个64K为低电平时,再计数64个,依次类推,见图第五行。
3. 将第一个64K作为同步,当64K为低电平时,计数64k时钟每8个反转一次,见图第二行。

有意的请留下QQ或邮箱,我有更详细的逻辑分析仪的截图.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这个不难。

楼主:
回复 网友A:

cddyy,您好,怎么跟您联系啊!

网友:
闲着没事,凑个热闹 591241809

网友:
回复 楼主:

哎,有这好事让我给误了。本人熟悉vhdl和verilog,有需求的话可以联系我。kawayi213@163.com  qq:372369189

网友:
seedfpga@163.com
你这波形好像不对哦
8.192M 128分频刚还蘸檬?4K

第3张图 应该这样是可以?
module ouravr(clk,y1);
input clk;
output y1;
reg [6:0] cnty1 = 7'b1;
assign y1 = (cnty1 >=2)? 1'b0 : 1'b1;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cnty1<=cnty1+1'b1;
end
endmodule

或者 这个:

module ouravr(clk,y1);
input clk;
output y1;
reg [6:0] cnty1 = 7'b1;
reg y1;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cnty1<=cnty1+1'b1;
end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f(cnty1>=2)
                y1 <= 1'b0;
        else
                y1 <= 1'b1;
end

endmodule

第二个的波形:

第一个的话,y1输出高电平在 在cnty1 等于 0和1的时候   占2个时钟的高电平。
第二个的话 ,y1输出高电平在 在cnty1 等于 1和2的时候  占2个时钟的高电平。

区别在哪里? 时序逻辑落后一个时钟周期

有说初值不能综合,用复位逻辑保证。

网友:
的确比较简单

网友:
初值不能综合?请高人解答
以前学的时候看了一篇关于verilog新增功能的报告
verilog  2001还是2005 已经支持
reg a = 1'b0;
这样的初值了吧
我一直都是这样用的,也没见IP出过问题。

就像以前没有的signed类型,现在也可以使用和综合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初值不能综合?请高人解答
以前学的时候看了一篇关于verilog新增功能的报告
verilog  2001还是2005 已经支持
reg a = 1'b0;
这样的初值了吧
我一直都是这样用的,也没见ip出过问题。
就像以前没有的signed类型,现在也可以使用和综合了,

synplify里面对这种语句的作法是忽略,也就是当你这行不存在,跟注释一样。
具体看synplify的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