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URDSO Winter_2010已经收到,立即开箱检查把玩

楼主(2010-12-31):
废话少说,直接上图

外包装箱 (原文件名:20101227593.jpg)

侧面的封条,很好很强大 (原文件名:20101227594.jpg)

还是封条 (原文件名:20101227595.jpg)

内部泡沫包装,很给力 (原文件名:20101227596.jpg)

防静电袋 (原文件名:20101227598.jpg)

去掉防静电袋,屏幕有点灰尘,估计是魏同学焊接的时候沾上的 (原文件名:20101227599.jpg)

液晶屏背面 (原文件名:20101227600.jpg)

底板正面 (原文件名:20101227601.jpg)

底板正面,局部 (原文件名:20101227602.jpg)

底板正面,局部 (原文件名:20101227603.jpg)

底板正面,局部 (原文件名:20101227604.jpg)

底板背面,局部 (原文件名:20101227605.jpg)

楼主:
底板背面,电源附近,用的是LM2596 (原文件名:20101227606.jpg)

底板背面,SDRAM和电源附近 (原文件名:20101227607.jpg)

底板背面,串行FLASH芯片 (原文件名:20101227608.jpg)

传说中的C*和C** (原文件名:20101227609.jpg)

当调整触发电平比较小,接近基线是偶尔出现这种情况,触发点右边的线变成了一条直线

发现2个BUG,第一个 (原文件名:20101231613.jpg)

这个BUG比较有意思,选存储深度为2000点时,按STOP后向左边浏览,到尽头就出现了下面的现象:

发现2个BUG,第二个 (原文件名:20101231614.jpg)

网友:
怎么看板子像4层的?

网友:
其实楼主发现的不能算BUG,因为将触发模式调成Normal 就不会有这种现像,这是因为要做存储深度可调带来的一些问题,我会尽力完善的,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补充一点,除了2000点,其他各种存储深度都没问题。

网友:
批量的板子了还是手焊多累人呀,我有自己的代工厂如魏坤兄弟愿意我可以代为贴片插件(一个月一款在100片以内的除钢网自己开外可全免费,超过100片的就收些焊锡和人工费用好了),也算为坛上兄弟谋福利了.

网友:
5楼够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谢谢你的支持!如果还有比较多的数量,我定会找你帮忙!

网友:
这个示波器不错,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