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_teus和Multisim仿真结果不一样。求高手分析。

楼主(2011-01-01):
原理图:

网友(2011-09-03):
回复 网友A:

我也觉得multisim仿真不准。我仿真了一个LM324的反相放大,仿真时可以放大,但实际上却做不出来。郁闷!这么大一个软件还有这么多缺陷。最可悲的是大家都还那么推崇它。

网友(2011-04-18):
回复 网友A:

对于高速信号我需要考虑结电容的影响,对于足够低的频率来说,应当可以忽略二极管结电容的影响吧?因此我觉得对于低频应当可以用1n4148,对吗?

楼主(2011-03-01):
回复 网友B:

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C:
二极管的选择会影响输出结果吗?

网友(2011-01-19):
回复 网友D:

呵呵~看到了! JQ_Lin看帖很仔细啊!

更正:

网友:
回复 网友C:
测试了一下,在实际电路中二极管不能用1N4148否则会影响线性……

你的仿真电路中的R6接错了位置;示波器A通道应接到信号源。

我没有做过实际电路的试验,只是为了回帖才做了仿真,用的二极管是1N914。
你可用1N914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D:

测试了一下,在实际电路中二极管不能用1N4148否则会影响线性……

楼主:
最初我用单电源在Multisim中仿真成功,于是兴致勃勃地做出实物结果死活不好使,于是乎我转战Proteus重新仿真发现必须用正负电源才能工作,很快仿真成功。遂修改实际电路。结果工作正常。在此费楼上一番苦心啦…

网友:
楼主位的电路图,是由两个运放担当的、半波整流和加法电路都采用同相输入形式的、双电源精密全波整流电路(即绝对值电路)。Proteus仿真结果如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只知道提出问题,不知道为别人提供方便。这就是很少有人理睬的原因。
楼主把两个仿真文件传上来,并请告知所用仿真软件的版本号。

---------------------------------。--------------------------------------

这个真没有,呵呵。我用proteus仿真成功后就做实物了。都没保存下来。沉了吧。找时间好好整理一下再发个贴子。

网友:
只知道提出问题,不知道为别人提供方便。这就是很少有人理睬的原因。
楼主把两个仿真文件传上来,并请告知所用仿真软件的版本号。

楼主:
回复 网友E:
ne5532应该用正负电源供电吧~

正负电源也试过,一样。

网友:
NE5532应该用正负电源供电吧~

楼主:
木有人看吗?唉

楼主:
最左侧的C1和下面的R是隔直电路,和上一级电路一起用的,单独在这里没起啥作用。
还有大家注意Y方向的偏移量,是我故意错开的。

楼主:
multisim中的电路和波形:

楼主:
Pro_teus中的电路和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