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麦克风前级运放的电容都有什么用

楼主(2011-01-01):
先说我是菜鸟。
请问电容C40有什么用,就1u接地那个,有的同样的放大电路,那个地方不需要接电容啊,这个电容参数是怎么定的?
同样还有C41?
还有,为什么U5的正端要加电压偏置啊???(1+R15/R14)=11,那1.6伏的输入,输出不就16伏以上了,不可能啊?

其实我是想做个电子的吉他调弦器,先驻极体采集声音,之后运放放大到峰峰值1.2伏左右,然后加0.6伏的直流偏置,
这个电压通过施密特触发器74LS14变成方波,再用MCU计算频率,思路上没有问题吧?

网友:
C40运放中带通滤波器需要使用的,C41是为了使滤波器的截止频率的下降沿或者上升沿更加陡峭,滤波效果更好

网友:
1,音频信号经过电容耦合之后是交流信号,你的运放又是单电源供电,如果不给U5直流偏置,U5就不能正确的放大音频信号,会失真的!
2,由于U5的输入信号里面既有交流也有直流,但是你的目的是只放大交流型号,因此接入C40,作用是隔直,这样的话,这个电路对于直流信号来说就是一个电压跟随器(有C40在那里,直流不能通过);但是对于交流信号来说,还是能够正常放大,因为C40对于交流信号来说是通路。
3,关于C41的作用,抑制高频干扰,防止放大电路自激,还能说是相位补偿。原因,你把这个电路看成是低通滤波器,可以;说C41在低频的时候相当于断路,随着频率的提高,C41的阻抗逐渐变小,从而降低高频信号的放大倍数,也行。C41在计算上面需要根据有用信号的频率范围来确定。

网友:
我也喜欢吉他,这个我还是感兴趣,学习一下。

网友:
要注意这个电路的供电是单电源的,静态时要保证输出为VDD/2。
对于直流信号,C40和C43,视为开路,所以整个电路的作用为直流电压跟随器,U5前面的偏置使直流输入电压为VDD/2,这样才能使静态时的输出保持在VDD/2。
对于交流信号,C40和C43,视为短路,所以整个电路的作用是同相比例放大器。

至于放大倍数虽然有这么大,但是要注意电源电压只有3.3V,因此输出信号的最大幅度就是3.3/2=1.65V,当计算出来的值大于这个值后,将产生削波失真。

C41和C44,的作用是消除高频自激(为什么?对于高频信号,小电容也可以视为短路,这里相当于把图中r15和r17短路,这样对于高频来说,这个电路又变成电压跟随器了),通常这两个电容会影响高音部分,因此容量要尽量小,100pf是比较常见的。而且如果电路没有产生自激的话,就不要加这两个电容了。

另外这个电路后面的那个C42是不是有点多余?这样会造成第二级没有静态点。

网友:
我觉得2楼分析的很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理解了!

楼主:
我还想再问一个
这个问题应该很RZ,不过我以前没想过。。。
有直流配置的正弦波输入,经过耦合电容,那输出是 A都是正电压  还是B有正有负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楼主:

输出有正有负,但是要注意耦合电容后面需要接一个电阻,接成一个高通滤波器的形式,LZ的图里面U6输入那里就应该加一个电阻,同相输入的输入阻抗太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是这样吗,这个R的阻值多少比较合适啊

网友:
你应该仿真一下。

网友:
这样检测频率,不如采用高速ad芯片,采集到信号,然后做fft变换,这样测量的频点很准确.

网友:
做调音器这样是绝对做不成的。。。比较过进口的和国产的两块调音器,同样一把Alhambra 8P,上的dadario exp44超高张力的弦,建立音准的时间应该是仅次于演奏会级琴弦的了,结果国产的校音器根本不准,每根弦听着差不多,但是两根弦之间的差距就大了。进口的那块就没这个问题,但是不小心弄丢了………………建议用锁相来测频率,人耳对频率的分辨率是很高的

网友:
更何况如果不是泛音点的话,声音的波形根本不是你想象的正弦波,二、三次谐波再加上环境噪音,足够让你的电路根本没法工作

网友:
还有个问题,琴弦震动衰减速度非常快,不同人用校音器的距离还不一样,假设输入波形很完美,没有环境杂音,那也得加一级AGC才行,要不然你那个阈值形同虚设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吉他水平比我的技术水平还菜,就是自己弄个给木吉他调弦而已,大不了也就用耳朵,不需要那么复杂,能测出泛音频率就OK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按高通滤波器的计算公式计算 f=1/(2*Pi*R*C)  截止频率的话需要自己选择,音频是20Hz-20KHz,人说话的声音的频率是300-3400Hz,如果信号频率很低,那就以0.03Hz作为截止频率,总之不能把有用的信号过滤掉了

网友(2011-07-15):
看的很吃力。。不是很懂。。

网友:
应该记住一点,就是电容通交隔直,就像旁路一样
在放大电路里经常都会用到这个特性

网友(2011-12-05):
我怎么觉得LZ的图里面两级运放都是在做滤波呢,貌似没有增益吧

- - - - - - -

嗯,算了一下,是自己搞错了,是个带增益的带通滤波器。
每一级的伯德图:

网友(2012-12-01):
mark,支持一下技术贴

网友(2013-07-09):
吉他波形不是正弦波,是各种谐波的组合,各谐波强度还是时变的,总包络也是时变的,不是那么简单哦

网友:
U5 加偏置电阻是因为电源是单电源
C40 做隔直电容

网友(2013-09-06):
mark 一下,在C42后面加一个电阻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不加会使波形削去一点吗

网友:
学习了,讨论的不错

网友(2013-11-05):
看的很吃力

网友(2014-01-12):
模拟电路真的很难

网友:
推荐楼主使用电脑校音软件。名字忘记了,百度一下吧。也可以用。

网友(2014-02-11):
U6不需要直流偏置吗?

网友(2015-03-17):
成品的调音器里面用的压电陶瓷片(蜂鸣片)采集震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