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PS jcom c3-370c 在3.3V系统中电压匹配问题(已找到答案)

楼主(2011-01-01):
c3-370c 串口输出电压为5V,我用的单片机的串口是3.3V的,是否可以直接连接?

楼主:
还是得看文档啊

网友:
实验室可以,或者稳定的环境可以,要是在汽车或里或者不稳定的环境下就不要这样了,加个MAX3373电压转换芯片

网友(2011-03-19):
C3-370应该是3.3V的TTL电平吧?手册上讲5V供电时高电平最低2.6,最高VCC,我用万用表量的是3V左右〔指针一直摆,看不准〕。

网友:
5V供电时高电平最低3.6,TX的高电平居然是2.1-2.8 而MEGA16L 2.7-5.5 V ,确实有危险。。。

网友(2011-05-26):
回复 网友A:

请问下c-370tx的电压是TTL的吗,还需要通过max232吗?
我想让c-370和51通讯

网友:
我最后的解决办法上串一个1K电阻和4148解决。电阻限流,二极管能起到一定的降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