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交流异步风机有没比较好的调速方法,最好有方案

楼主(2011-01-01):
各位大侠不知有接触到交流异步马达调速的吗?
现在一般推荐的都是可控硅的过零调压,这个方式有很多缺点,比如启动性能不好、谐波干扰、电机发热,低速性能不好等。
比如现在的变频空调,室内风机启动时,都是在最高速启动,而后降速,启动噪音很大。
不知各位大侠有没更好解决交流异步马达调速的方法?

网友:
难道一个风机你要用变频!

楼主:
LS,就是来这里讨教高招,有没有不是变频,但可以较完美的解决调速的问题。
现在倡导节能减排,我觉得这个将来会是个热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难道一个风机你要用变频!

空调风机都开始变频了

网友:
帮你顶一个

网友:
电机结构决定了,不好调。所以现在都搞三相变频了。

网友:
异步电容电机对频率有要求,因此不适合变频。我做的变频器模型第一次就是驱动的单相异步电容电机,对此深有体会。你只能靠转差率来调速,也就是调压调速。

网友:
带电容的电机不太适合降压调速
尤其是电容大的那种,功率小的还行,罩极式的比较好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