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V5.2)下载碰到奇怪问题,新程序下载不进去!

楼主(2011-01-01):
用IAR for 430(V5.2)下载程序时碰到奇怪问题,显示下载成功,但是板子上面跑的确实原来的旧程序,但是我已经将旧程序从工程中移除出去,后来新建了一个工程还是不行,新程序就是下载不进去。请问各位大侠多多指点!小弟谢过!

网友:
是否设置为硬件FET仿真?可能你只是软件仿真下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设置的硬件FET仿真。还有请问一下,如果硬件连接成功,是不是应该有几行显示当前硬件信息的消息?原来没用过IAR。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感谢您了,还是您说的那个问题,我最先设置过一次FET,检查了一下发现软件自己变回simulator了,不胜感激!

网友:
下载成功会有以下提示,包括显示一些硬件信息(仿真器输出电压、目标板供电电压,侦测到的器件型号等),你看看你的有没有:

网友(2011-02-09):
也刚用IAR for MSP430碰到同样的问题 谢了

网友:
我的程序能下载进去但是会出现这个错误“ Couldn't go to 'main'.”
使用示波器测晶振发现晶振不起振
哪位大侠指点一下啊

网友(2012-10-24):
厉害的人哟,感谢指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