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LM2576等的开关电源IC做直流电机的调速器可行吗?

楼主(2011-01-01):
看了一下LM2576的相关资料,发现这种IC好像挺好用的,并且价格很便宜(在淘宝上2元以下的很多)。用DA输出直接控制LM2576的输出电压,这样就能很容易的控制电机的转速方便易用,并且这种IC是不需要散热器的,这样的话就更省事方便了。请问事实上有人这样用吗?

网友:
用不用散热器,要看输出功率和当时的效率。输入、输出压差越大,效率越低,输出电流较大的情况下,也是必须加散热器的。

网友:
yes. I have used it for power DAC, with a mcu driving the feedback pin.

网友:
阿莫的机机一个555做pwm加个mos……有现成的何必费力dac……

网友:
使用LM2576做电机电源供电是可以的,但是调速还是使用PWM方式。这两个之间没有关系。

网友:
没有电流环控制.

网友:
"使用LM2576做电机电源供电是可以的,但是调速还是使用PWM方式。这两个之间没有关系。"

but why? the lm2576 (or other pwm controllers) is essentially a pwm controller + mosfet, a higher performance version of 555+discrete mosfet.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使用lm2576做电机电源供电是可以的,但是调速还是使用pwm方式。这两个之间没有关系。"
but why? the lm2576 (or other pwm controllers) is essentially a pwm controller + mosfet, a higher performance version of 555+discrete mosfet.

看了一下LM2576的数据手册,我估计是可行的,并且还可以做成电压反馈跟电流反馈。至于啊莫说的“使用调整电压驱动直流电机,是闭门造车。放弃吧。”我就有点不理解了,控制直流电机就是控制电压跟电流,从电机的参数曲线可以看出电机的转速跟电压成正比,扭矩跟电流成正比,如果我只关心的是电机的转速,那么在电源的输出能力范围内我调节电机的电压有什么错了。

另外millwood0是HIFIDIY论坛的millwood吗? 对于HIFIDIY的millwood我是敬仰了很久了。

网友:
2576正货没那么便宜,而且其频繁开关容易击穿,输入、输出直通。下游电路死的很惨。用时注意电路保护的设计,尤其电感的取值请认真斟酌,亲身经历。

楼主:
回复 网友B:
2576正货没那么便宜,而且其频繁开关容易击穿,输入、输出直通。下游电路死的很惨。用时注意电路保护的设计,尤其电感的取值请认真斟酌,亲身经历。

我后来在淘宝上找了一下LM2576注明是原装的正品都在8元以上。
我觉得电感的取值要根据实际情况,数据手册里面的只能作为参考,我现在要考虑的是电机是一个感性负载,在这种情况下电感的取值就更复杂了。
另外输入输出直通,下游电路死的很惨,这句具体是指什么呢?

网友:
"而且其频繁开关容易击穿,输入、输出直通。"

for god's sake, lm2576 is a switching mode regulator and it is supposed to switch on / off quickly and frequently.

网友:
"而且其频繁开关容易击穿,输入、输出直通。"
我揣摩了几分钟这几个字,不知他说的什么容易击穿。我手头有很多很多片LM2676,楼上的大哥,你是知道的,这个和LM2576差不多,只是提高了开关的频率,我想不通NS为啥要造出一个击穿的更快却更贵的IC.

N月前我有简单的搭建一个电路,电流输出2A没有问题,记得最高输出好像是40V。开关频率是Mhz级的,从我的理解,直流电机的启动电流要大,PWM应该有优势(可以说无穷大),只是这些开关电源不同于LM317之类,如果你用MCU control,闭环反馈是个问题。

等着各位高手,楼上的大哥似乎对PWM regulator看好,不知有没有做过什么成品。
只相信成功的东东,各位看了speci就想当然的就不要说太多,以免误导大家。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971075&bbs_page_no=75&bbs_id=9999

网友:
为老虎插上翅膀"小型有刷直流电机调速恒速电路" ---- 小型有刷直流电机调速恒速电路

传统的小型有刷直流电机调速电路有脉宽调制型、调压型、调压稳压型电路各有优缺点,但都不具备恒速能力负载加大转速就会下降。要想恒速只有使用伺服电机,成本会大大增加。本电路在调压稳压型电路基础上增加了检测电机换向脉冲测量转速、电机电压自动调整电路达到了调速、恒速功能。同时还增加了转速指示、电流指示、限速限流电路指示电机工作状态和保护电机。而成本增加极低。
废话少说上图

.........

mao chong produ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