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坛啊!!!惠普笔记本显卡坏了,金牌维修店还是找个体的修,大家给个主意。。。

楼主(2011-01-01):
过了保修期的笔记本(用了两年半),开机有竖线,应该是笔记本烧坏了,去金牌维修店据说要900,感觉不值这个价,想去个体的修,有过经历的同仁说说看。貌似论坛中有人是维修笔记本的,能给个建议不

网友:
惠普笔记本显卡,HP用户永远的疼

网友:
屏里线虚了。
400元买个一样的屏自己20分钟就可以换上。

注意,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直接找个人修,经济又实惠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确定吗?坏笔记本的前一天我在床上用的,由于惠普的机子出风口在下面,被我用被子挡住了,我网上百度了很久都说是显卡烧了

网友:
外接显示器就可以知道是屏还是显卡的问题回复【4楼】xyx2009xyx
回复 网友A:
你确定吗?坏笔记本的前一天我在床上用的,由于惠普的机子出风口在下面,被我用被子挡住了,我网上百度了很久都说是显卡烧了

外接显示器就可以知道到底是屏还是显卡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已经接过了,现象是外接显示器无法显示。现在的笔记本只能进安全模式,而且很多竖条,没进一个界面样式还不一样的,不然按正常模式就进不到xp里面去。

网友:
买个屏换上。

楼主:
回复 网友C:

确定应该不是屏幕的原因。

哪位能透露下换个笔记本的独立显卡大概要多少钱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已经接过了,现象是外接显示器无法显示。现在的笔记本只能进安全模式,而且很多竖条,没进一个界面样式还不一样的,不然按正常模式就进不到xp里面去。

跟我以前那个昂达的显卡一样,估计显存有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昂达的显卡没用过,光驱倒是很早以前用过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已经接过了,现象是外接显示器无法显示。现在的笔记本只能进安全模式,而且很多竖条,没进一个界面样式还不一样的,不然按正常模式就进不到xp里面去。

重装下?我怀疑不是主板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希望只是软件问题,确诊了是显卡问题,去金牌服务估计得1000了,据说最坏的情况得连主板、显卡一起换,到时候估计都赶上买半台新的了,唉。。。

网友:
网上查查显卡是不是有单独小板?有的话找个小板试试。
如果主板问题,很可能不只是显卡问题。主板可能有虚焊了。
我看你不如把它拆了卖配件还能收回些成本。屏400,硬盘300,电池100,电源50,光驱100,内存200,外壳100-200,键盘50,1千多元能收回来。

网友:
我去年帮同事到个体的店修过两个HP的笔记本,换的显卡芯片,也就是重做BGA。450元一台,保修三个月。你的机器是什么型号啊?什么显卡。去金牌肯定是没意思的。你这种主板,估计淘宝上也就几百块一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上看了下,就我这个二手的电脑也就卖不到2000了,呵呵

回复 网友F:

刚问了下金牌,说是至少要900快,要是能保修个1年的,我看也值!

楼主:
刚出去问个体店面,400块一台,保修三个月

网友:
我的HP也岀现这问题,反应迟纯,上下都有几条掉色的色带,但另接一台液晶显示器,显示很正常,机子也运行正常。明天拿去HP售后看一下。机子刚用了一年多。

网友:
不值得修了

网友:
金牌忽悠店

网友:
完全不值得修了,买另外一部吧

网友:
想起上次修笔记本被黑了500块郁闷这行业不是一般的黑

网友:
我的坏了都是自己修,身边朋友的坏了有空也帮忙修一下。

你说的竖线具体是什么样子?

很有可能温度过高,导致显卡芯片BGA管脚脱焊。拆下来重新焊最好,如果没有条件,可以不拆芯片,直接用热风枪适当加热,这个有风险,也可能死灰复燃,不过死马当活马医,可以尝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