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各位前辈!FPGA主板烧了程序后有时程序会变,不知为什么?

楼主(2011-01-02):
各位前辈好!
我是刚转行进入电子行业的人,干了半年了,干得十分艰难。现在有一个难题,FPGA主板烧了程序后去操作,开始是好的,但过一段时间就不行了,好像程序会变似的。我问我公司干了几年的同事,他们都不大搭理。麻烦各位大侠帮忙看一下。
是不是FPGA主板输出的信号容易受到干扰引起的?我觉得硬件连线应该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开始就不会运行正常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补充一下,
我的任务是拿FPGA主板去点亮一个800*480的液晶屏,看显示来判断好坏。但现在FPGA板烧了程序后,去点液晶屏,开始显示正常,但一段时间后就不正常了,而且只是灰阶画面和交叉效应画面不正常(我程序中的画面也挺少的,还不会烧图片)。
是不是FPGA主板输出的信号容易受到干扰引起的?我听说FPGA输出的信号很容易受到干扰,跳线越长越容易受到干扰。
我觉得硬件连线应该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开始就不会运行正常了。

楼主:
各位大侠,麻烦帮个忙指导一下吧。确实很急啊,我确实找不到同事来帮忙啊。跪求了!!

楼主:
各位大侠,帮个忙吧,指个方向吧。Verilog语言液晶模组我都是自学的,所以还没到火候。
我觉得应该不是软件问题,但也不好说。
FPGA板输出的信号是通过一些线连到跳线板再连到液晶模组上的,该怎么去防干扰呢。

网友:
时序可能临界

楼主:
好的,谢谢4楼的大哥了,我明天试一下。不管怎么样,先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4楼说的没错,我刚开始做的时候也有和你类似的问题,明明是一个程序但是有时候对有时候不对。后来发现是同沿触发的问题,也就是说数据和触发沿同时到达,但是其实这个时候数据的建立还没有稳定,所以就会出错了。
另外,想纠正一个观点,其实verilog HDL 是语言,而不是程序,不要从程序的角度理解它,它只是RTL级上对于用户设计的一个描述。
希望对你有帮助。
最后说一点,我是个大菜鸟,第一次发帖,互相交流互相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