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做的速度计,超简单

楼主(2011-01-02):
小弟不才,第一次发表主题,欢迎大家拍砖指正,这是用51单片机做的速度计,不要用于商业用途哦;
程序如下;

//速度计,外中断1;定时器0,
//8位计数模式,11.0592,每一秒钟计算一次

#include <reg52.h>     //包括一个52标准内核的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定义一下方便使用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void delay(uint z);

uchar stor[]={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共阳极数码管显示
void xuanshi( );
int temp,n,tt;

sbit P10=P1^0;
sbit P11=P1^1;

void main(void)        // 主程序
{
        TMOD=0x02;//定时器0方式2
        TH0=0x47;//赋T0的预置值,溢出1次是0.2毫秒钟
        TL0=0x47;
        ET0=1; //允许定时器0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0

        IT1=1; //外中断1 ,负跳变产生中断
        EX1=1;        //允许外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while(1)  //主程序循环
        {

   xuanshi();

                   }        }

void xuanshi()
{

         P0=stor[temp/1000];
         P3=0xef;
         delay(1);
         P0=stor[temp%1000/100];
         P3=0xdf;
         delay(1);
     P0=stor[temp%100/10];
         P3=0xbf;
         delay(1);
     P0=stor[temp%10];
          P3=0x7f;
     delay(1);

}

void int2() interrupt 2  //外中断1计数
{

  n++;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处理,中断5000次是一秒钟
{

        tt++;
        if(tt==5000)
        {tt=0;temp=n;n=0;}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延时程序,i是形式参数,i为1时 延时约1MS
{
unsigned int j;
for(;i>0;i--)             //变量i由实际参数传入一个值,因此i不能赋初值
for(j=0;j<125;j++)
{;}
}

楼主:
没人顶,自己顶一下吧~~

网友:
偶也帮你顶一下

网友:
速度计?作什么用的.什么方案.不说明白别人怎么看

网友:
写得还可以,但是你最好把程序的说明搞得详细一点,比如函数的用途。不过还是要顶一下你的,敢把自己写的东西拿出来分享,其实就很不错了。

网友:
商业的不是这样用的
中断服务中没有任何的消除抖动的方法,干扰是会有的,跳变的抖动也会有的,如此出来的结果不是乱了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这还不算是速度计,只能算是计数率,要做成速度计的还得将得到的计数率的值乘以圆周径,现在我把程序再修改一下,见8楼

楼主:
//速度计,外中断1;定时器0,
//8位计数模式,11.0592,每一秒钟计算一次

#include <reg52.h>     //包括一个52标准内核的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定义一下方便使用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pi 3.1415926  //增加部分π的值
void delay(uint z);

uchar stor[]={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共阳极数码管显示
void xuanshi( );
int temp,n,tt;
int R ;//增加部分,半径值

sbit P10=P1^0;
sbit P11=P1^1;

void main(void) // 主程序
{
TMOD=0x02;//定时器0方式2
TH0=0x47;//赋T0的预置值,溢出1次是0.2毫秒钟
TL0=0x47;
ET0=1; //允许定时器0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0

IT1=1; //外中断1 ,负跳变产生中断
EX1=1; //允许外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while(1)  //主程序循环
{

   xuanshi();

            } }

void xuanshi()
{

P0=stor[temp/1000];
P3=0xef;
delay(1);
P0=stor[temp%1000/100];
P3=0xdf;
delay(1);
     P0=stor[temp%100/10];
P3=0xbf;
delay(1);
     P0=stor[temp%10];
  P3=0x7f;
     delay(1);

}

void int2() interrupt 2  //外中断1计数
{

  n++;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处理,中断5000次是一秒钟
{

tt++;
if(tt==5000)
{tt=0;temp=(n-1)*2*pi*R;n=0;} //已修改n-1的原因是由于霍尔传感器测量两次相当于转了一圈2*pi*R是轮周径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延时程序,i是形式参数,i为1时 延时约1MS
{
unsigned int j;
for(;i>0;i--)             //变量i由实际参数传入一个值,因此i不能赋初值
for(j=0;j<125;j++)
{;}
}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DIY用于自行车等测速,负跳变中断,用霍尔传感器,我做过实验,基本没有抖动,用的霍尔传感器是从散热风扇(直流无刷电机,上面要有位置传感器)上面拆下来的

网友:
楼主,我想把你的程序用于商业用途,要收多少版权费啊?呵呵

网友:
这个坛子里已经有比较成熟的方案了。我发那个电动车板的,只要轮胎转动超过一个磁极就能知道速度了。

网友:
你这程序只需要看一眼就知道根本没有实用的价值……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悲剧了,只是想开个玩笑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D:

眼高,佩服,小弟是学机械的,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估计和大家交流还太有问题,那就请各位多多指教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在哪里呢,发个网址 和大家分享一下呢

网友:
另一个网友做了个LCD1602版自行车的也不错。标题你可以试试搜索“自行车”。
我的贴在这
http://www.ourdev.cn/bbs/bbs_list.jsp?search_text=oufuqiang&search_mode=3&bbs_id=9999

网友:
这个有意思

网友:
发现6楼不见了??

网友:
看不懂啥!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真不见了,不是我删的。

网友:
这速度计和频率计有什么差别呢?哈哈。

每年到做毕业设计或课程设计的时候,我的QQ都会收到不少求助,都是做频率计的,我被弄烦了,就用半小时写个程序放在那里,来一个送一个,然后打进黑名单。

楼主:
回复 网友D:

频率乘以周长就是速度(运动的滚动体,圆周速度如果不计微量的滑动摩擦的话就是运动速度了)了,这样理解,v=r*ω,ω=θ/t,T=1/f,所以v=r*θ*f,应该是这样的,呵呵,系统时间是一秒,还有楼上的qq号码是多少,方便说下,希望能指导下。。。。俺的邮箱375870540qq@.com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哈哈

网友:
怎么感觉是一个计时器呢

网友:
粗略看了下程序,大致是对的。你这是通过计数的方式来计算转速。

网友(2014-04-17):
LZ这个只是一秒内的脉冲个数吧

网友:
先支持一下 再慢慢看

网友:
虽然程序还有待改善,还是要支持一下!

网友F:
这样的程序,学了1,2个月之后单片机应该都会写了吧,不过还是支持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样的程序,学了1,2个月之后单片机应该都会写了吧,不过还是支持下!! ...

我把楼主的程序用于学习用途了!!!

网友:
看得不是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