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箱前面的USB插口问题

楼主(2011-01-02):
最近一把u盘或者耳机插到机箱前面的插口处,就会突然死机。。个人觉得是机箱接地不好导致的,没有找到到底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大侠指点,应该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
是每次都会,还是经常会?

可能原因一:
冬天,静电!

网友:
以前会不

如一直都是这样哪小心是接错了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以前不是这样子的,就是前天下午刚是这个样子。。。应该不是接线错误了吧,静电该怎样解决啊??

网友:
在学校用台机出现过同样的现象,过一段时间,又没那个现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