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30在LPM3方式下,能使用TimerA定时器吗?

楼主(2011-01-02):
如题,芯片是F2132,ACLK采用VLO方式(12KHz),原先采用的是看门狗定时器,可以工作在LPM3模式,现在想启用看门狗的功能,考虑将定时器换成TimerA方式,是否还能继续使用LPM3模式?

网友:
可以的,通过设置,可以让某些时钟在LPM3模式下是否关闭。因为我用的不是这款单片机,所以没法具体回答你,但是430单片机的时钟设置非常灵活,可以完成你想要的任何配置。

网友:
可以的
在LPM3模式下,ACLK是工作的,定时中断产生后,会唤醒CPU。

楼主:
TI的例程里面,进入LPM3只能是ACLK时钟,且都对应地焊接了外部32768的晶振,没找到ACLK采用内部VLO方式的例程。

网友:
只要你的TimerA采用ACLK时钟,在LPM3模式下是可以运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