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这个下载器可以用在MSP430F2002和MSP430F2013吗?

楼主(2011-01-02):
刚刚接触MSP430单片机,MSP430F2002和MSP430F2013是从TI上申请的,现在正为下载器烦恼,希望各位不吝赐教,万分感谢了。
下图的下载器能用在MSP430F2002和MSP430F2013么?

下载、仿真器 (原文件名:下载器.JPG)

网友:
可以,但问题是,你用了这个下载器(这个下载器是并口的4线JTAG),MSP430F2002和MSP430F2013的I/O口就所剩无几了,因为JTAG和I/O口是复用的,官方推荐使用Spy-Bi-Wire 2线JTAG下载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用2线JTAG下载仿真器并按你的《MSP430 JTAG(USB的和并口的)与目标板连接需要注意的几点总结,给MSP430初学者释疑解惑》这编文章连接电路,是否和四线的有同样的功能?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2线和4线功能是完全一样的,所谓2线就是TI自己弄个下载仿真协议,连线少,方便用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多谢你的帮助,我现在终于有头绪了

网友:
如果有前段时间TI送的板子可以直接调试了

网友:
注意:只有USB型的FET才支持Spy-Bi-Wire 2线JTAG;并口的FET是不支持Spy-Bi-Wire 2线JTAG的.如果不相信可以直接打电话到杭州利尔达,或者自己做个实验验证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你的提醒

网友:
哥们,你的下载器不行,没有TEST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