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900,用UDP连接网络可以,用TCP连接就返回STATE: TCP CLOSED

楼主(2011-01-02):
请教各位:
AT+CIPSTART="UDP","111.111.11.111","3000"就可以连上,
AT+CIPSTART="TCP","111.111.11.111","3000"就连接不上,

我在路由器的转发规则里面也设置好了,用UDP连接的时候就设置成UDP,
用TCP连接的时候就设置成 TCP的
何解?

楼主:
已解决,重新下载一个网络调试助手,再建立TCP服务器即可,我原先下载的不知道为啥就用不了了

网友(2011-03-17):
能把你的那个网络调试助手发给我吗?谢谢,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但是我还没有解决,不知道什么原因。邮箱:lengxuetyr@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