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430F149的新片子JTAG下载时出现熔丝熔断提示!

楼主(2011-01-02):
新画的430F149的板子,不知道为啥使用USB FET430下载程序时就是不好使,
下载程序的时候每次都出现

initial hardware  (等待很长时间)
最后出现个
FATAL ERROR
Security fuse blown.
Session aborted!

查了查网上的帖子,大多说的是没有连接好什么的,
但是我这个我测了USB FET的电压,没有下载的时候JTAG口的电压时3.0V
下载的时候就会变成0.然后过程中会出现一次回归3.0V的情况,然后再为0.之后就会出现刚才说的那个下载失败的提示信息了!

这个是画的JTAG口电路

还有,我觉得430F149的新片子不应该第一次下载就出现熔丝熔断这种情况吧,可是我却搞不明白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对开发板的芯片下载程序的时候可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仿真器也很正常的。

各位前辈,看到帖子的话帮我分析下原因吧,我也是第一次画430的板子,老板要给做项目。
比较急,先谢了...

网友:
你这样试试:仿真器JTAG的2脚 与 目标板JTAG座的2脚不连接,目标板单独供电。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行啊,还是老样子,按照你说的那样试了下,JTAG口的电平照样还是会下到0V,虽然JTAG电源口没有连到电路上。最后IAR仍然会提示熔丝烧断,是不是熔丝真的断了???
不然的话JTAG电平下落我真的想不通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还想问下,这样的问题多见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问题不是很常见,但偶尔会碰到。你芯片焊接的有没有问题,有没有虚焊、断路的?如果还是出现上述警告,那就有可能芯片熔丝确实被烧断了(对于MSP430F1xx TDI引脚上有6V左右电压存在就会烧断熔丝)。

楼主:
回复 网友A:

虚焊、断路什么的应该没有,能不能是芯片本身就这样啊?
我两个新板子不能都焊错了啊,而且两个板子试了下载结果一模一样,很无语!

网友:
这个不好说,首先确认单片机供电正常,JTAG连接接口正确,目标板单独供电。
确认没有问题的话,下载前给目标板放电或者复位一下单片机

楼主:
回复 网友C:

各位前辈见笑了,刚刚我跟同学借了一块他从TI申请的430F169的片子试了试,还是原先的电路,
因为板子原先是空的,什么都没有焊,我就在空板上只焊了个JTAG和32768的晶振,
最后从仿真器上下载了169的程序进去了。

因为这个板子是我画的,但是各个器件的购买和焊接都不是自己做的,是让我做设计的厂家自己弄得,片子的质量还真不知道,所以推断有可能是片子的问题,因为JTAG口没问题,我也确实在板子上下进去程序了...

谢谢大家对我问题的帮助....

网友(2011-04-29):
那就是说确实是熔丝出问题了?

网友:
啥批号的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