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一秀我的抽烟设备,希望大家工作时也要保重龙体

楼主(2011-01-02):
对于经常焊板子的人来说,焊锡丝里面的铅蒸汽及助焊剂挥发物日积月累,会对身体造成慢性伤害。上次也是在这论坛里面看到关于工程师职业规划的问题,就有提到要注意预防职业病,铅对人体的危害我就不多说了,目前能做的似乎也就只能搭个抽烟机,把废气吸走,省得边焊还要边吹气,焊完一块板吹得口干舌燥的。蹲了这么久论坛也该做点贡献了,好了,先上图,潜水无数第一次发帖,看看审核能不能通过~

网友:
强!但是你没有拍到室外!修摩托的地方,我见人就有专门排风管道,抽摩托尾气到室外

楼主:
交流风扇是220V 12cm的,铁壳,比较重(图片名字写错了),另外还买了个12V的直流风扇,但塑料壳比较轻,放桌上没有交流风扇稳固。测试一段时间感觉效果还可以,虽然要凑得比较近吸烟的效果才会明显,如果有更大直径的风扇就更好了,作用范围会大一些,哪位朋友知道哪里有卖大一点的风扇及塑料管?

楼主:
工作台离窗户还有一段距离,拉到室外比较远。现在想能不能把废气排到水里面去,再定期更换过滤水,这样子有毒物质就不会参加室内的空气循环了。

网友:
这风扇跟筒是一体化的?

网友:
这个叫吸烟设备吧,呵呵,我误会了

网友:
转个圈还是到了肺里,就是浓度低点。

网友:
这个不行,有带过滤海绵的(可能是海绵吧,反正是个过滤吸附层),那种会好些。

网友:
有专门的吸烟器,带活性碳过滤的,不过我觉得还是抽到室外比较靠谱

网友:
总是感觉风扇的功率不够呢

网友:
我在网上看到这个烙铁吸烟仪。不知道好不好用。

网友:
这个还可以 我们这里有几个
就是久了风扇有点吵

网友:
偶是用防毒面具的……

网友:
除烟,先用UV光分解。再用活性炭吸附。
这个管可变形。做成?形就不用支架了。并且吸烟效果更好。

网友:
用离心式风扇效果好点吧。

网友:
我一直往肚子里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一直往肚子里咽

automanzz 说的好吓人!

楼上好几位朋友的信息都都很使我受启发.  谢谢!

我在"淘包"上看到一款"大"风扇, 原本是 笔记本 的散热底座, 价格不足10元, 不知道能否吸烟雾?  还是做个支架\筒子什么的?

网友:
引用图片【10楼】longsky1985

这东西没什么用,我们实验室一次买了四个,放在工作台上,一个星期就都不见了。

都被人扔到杂物间了,噪音大,还很占地方,离远了吸不到烟,离近了碍事,有时候还会碰到板子甚至碰头。

我现在已经养成习惯了,每次焊板子时,呼吸会自动跟着调整,

拿起烙铁的时候,会不自觉地吸口气,然后焊接的时候会下意识地轻轻吹气,

全自动,不需要刻意调整,应该是习惯导致的本能。

呵呵

如果一定要用排烟设备,我觉得风机的排风量一定要大,风机放在隔壁房间,用大口径的塑料管和软管将负压引到桌面上,效果可能会好一些。

直接用风机来吸的方式并不理想。

如果功率大了,体积和噪音受不了,

如果功率不够,吸烟效果很差,稍微离远一点就吸不到了。

网友:
在工作台上方安个抽油烟机算了

网友:
突然让我想起了坛里的一位兄弟的名言    要能文能武(能闻能捂)。。。哈哈哈

网友:
那叫 被窝里放屁,能文能武

网友:
我们买了一台FT的一万多,成了摆设,还是小风扇方便.

网友:
我们用一个直径20多cm的做了一个和楼主差不多,市面上那些风力太小了,还是这个20cm的风力大。

一共用了115元搞定。

网友:
抽风效果不错的
但是要好风机
不然太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