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文件系统的驱动问题

楼主(2011-01-02):
请问在编写如SD驱动时,要实现读写函数的参数各代表什么,需要实现的私有数据是什么!

楼主:
知道的大侠请指点,,我自己写了个驱动,单测试驱动程序和单用FATFS测试没有问题,但是用了虚拟文件系统就死了,

网友:
1. 需要实现的私有数据是什么!
私有数据是非必要的,比如写的一个通用型号的驱动,像1M/2M/4M的FLASH,不同容量会有不同的ID,这个ID可以放在私有数据中.也可以不放.自己在驱动程序的私有变量里面保存即可.

2. 要实现读写函数的参数各代表什么
  从参数和类型名就可以明白大部分,如pos,rt_off_t,然后再看 <<编程指南>>的设备驱动章节.
要注意的是 从RT-thread 0.4.*起.pos的单位由原来的字节变成扇区(扇区要预先或得,在control函数中实现).

建议参考现成的驱动来改写.
可以看看SVN中的SD卡(SDIO和SPI)及SPI 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