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INSH SHELL 的变量问题

楼主(2011-01-03):
dummy            -- dummy variable for finsh

请问访问格式!另外使用  dummy() 函数方式访问时系统死翘翘!

网友:
dummy是32位的整型变量,访问需要按照变量的方式访问,按照函数方式访问将导致系统出现问题。

例如C代码中,
int dummy;

访问方式应该是:
dummy = 100;

rt_kprintf("dummy = %d\n", dummy); // 注:这句话不能够在finsh shell中执行,因为rt_kprintf并未输出到shell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