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创意——钢琴传感器

楼主(2011-01-03):
突然有个创意,如果做一个东西装在钢琴内部,感应你按下了钢琴的哪个键,再用MIDI接口输出,不就给钢琴增加了MIDI键盘的功能吗?
有没有谁有兴趣提供一下实现方法的?

我有几种想法:
1、音频法
在钢琴里放一只或几只麦克风,分析声音的频率和延续时间来检测按的是哪个键
优点:传感器部分成本低,安装简单,轻松快速安装在各种钢琴上
缺点:软件部分复杂

2、机械法
给钢琴每个键的内部机械运动部分安上机械开关
优点:不需要复杂的电路
缺点:成本高,而且安装十分困难,不确定是否影响钢琴的正常使用

3、磁感应法
在钢琴每根弦附近放置磁感应元器件(霍尔元件或者线圈)
优点:相比机械法,不会对钢琴的正常使用造成影响
缺点:用线圈很难保证每次振动都被捡拾,用霍尔成本高。而且这种方法容易受干扰

4、电容法
类似电容麦克风原理,检测弦与固定电极(想用共鸣盘做,但如果共鸣盘与弦之间不是绝缘的,那就贴锡箔纸在钢琴内)
优点:元器件成本低
缺点:易受干扰,易损坏(就像电容麦克风容易坏一样)

大家觉得哪种办法最好,或者有更好的主意?
这个创意我想应该还是不错的。

编辑原因:我之前不知道论坛不支持标签,现在改用font color=red标签

网友:
我表示MIDI键盘相比钢琴的价格,九牛一毛....买的起钢琴的...

网友:
正如楼上所说。

估计楼主有架钢琴,就地取材吧。

网友:
钢琴做midi设备很浪费啊,直接用话筒录音就行了
              midi设备做钢琴就行了吧

网友:
只能惊叹一下!LZ多去了解点常识

网友:
在信息发达的时代。如果你有了什么自认很好的想法,最好先百度或谷歌一下,一方面也许有机会发现自己想法的不足或学习一下别人已有的经验,另一方面,能让你不显得得那么小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信息发达的时代。如果你有了什么自认很好的想法,最好先百度或谷歌一下,一方面也许有机会发现自己想法的不足或学习一下别人已有的经验,另一方面,能让你不显得得那么小白。

其实我能理解楼主的需求!
我朋友家小孩也在学钢琴,由于家里出了爷爷懂一点音乐之外,我们家其他人都不懂,我朋友又长期在外地工作,小孩请了钢琴家教,每次家教上门上课时间很短,小孩一下又学不会,很多次我朋友都想放弃,但是小孩实在太爱学了,没有办法,只能采用摄像头的方式吧老师的教学过程全程录下来。为了保留这些录像,我朋友已经买了20多个硬盘,有机会我去他家把硬盘塔拍照给你们看。
他曾经和我探讨过,怎样简洁的吧老师以及孩子所有的琴键的动作想办法记录下来再分析怎么协助小孩去学习
我朋友是搞体育的,现在多人皮划艇队训练,为了达到多人划桨频率同步,已经开始分析肌信号,桨杆的震动特性,而且这些技术的应用确实对运动员曾经有帮助,他就是在这个上面得到启发的。

其实很多人都想法都是有其原因的,能拿出来探讨应该是很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正如楼上所说。
估计楼主有架钢琴,就地取材吧。
对的,有架钢琴,但是最近有点想玩MIDI

楼主:
回复 网友C:
钢琴做midi设备很浪费啊,直接用话筒录音就行了
              midi设备做钢琴就行了吧
但是麦克风录钢琴只能有钢琴的音色……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光电法
这办法不错……用发光二极管和光敏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信息发达的时代。如果你有了什么自认很好的想法,最好先百度或谷歌一下,一方面也许有机会发现自己想法的不足或学习一下别人已有的经验,另一方面,能让你不显得得那么小白。
谷歌搜过,目前还没有人做过这种东西。
只看到篇这个,是用电脑键盘改装MIDI的。

事实上,我的需求是:我家现有一架钢琴,我现在才初二,自己没有经济能力,这段时间想玩音乐制作,钢琴只有钢琴的音色,再叫我妈妈买个MIDI键盘她估计不会同意。现在想做个装置,让钢琴的按键情况输入电脑,虚拟成MIDI键盘,就可以用MIDI音色库里的各种音色。

所谓改装电脑键盘确实有参考价值,我可以免用单片机,直接把键盘按键连接到传感器上,电脑上上位机编程实现虚拟MIDI设备。
如果用单片机,我有STM32开发板一张。

网友:
应该用的是压电陶瓷~小时候电视看到国外的钢琴有这个功能,耳机输出琴声,按键下用压电陶瓷传感器·效果相当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E:

少量的光源与88个光敏元件,我觉得光电三极管可能好些。不过这样就不能记录力度等级。如果能用88组发射、接收对再加上棱镜,应该能比较好的反应按键情况,记得有种条形的cmos感光器件,不过复杂度就高了,没必要。另外线圈采样的精度还是比较高的,电吉他与电贝斯都是线圈感应的,用好点的线圈不会丢失的,做迷笛又不需要考虑失真,我倒是觉得线圈法成本低易实现。

网友:
回复 网友E:

应该有软件可以处理成音阶的,电吉他就是,一个Mic加上效果器。

网友:
看来你们真的不知道。
小磁铁加干簧管。电子琴就是这么做的。当然得好一些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还是初二就开始玩STM32了,很不错,不知你是否知道红外反射感应探头。
我曾经计划的是在每个按键下面装一个红外反射对管,检测是否有按键,以及按键力度。后来实在没有时间就没有做。
另外我不知MiDI接口的协议,只是知道钢琴和电子音乐键盘,最大的区别是有力度感,其他方面电子音乐键盘已经能够逐渐接近钢琴了。不知可以这样描述不?

楼主:
我暂时不打算检测力度,因为那样要增加不少成本……
MIDI接口协议无所谓,上位机编个驱动来虚拟就可以了,这样接口不管是USB还是串口甚至以太网都可以利用。

网友(2011-05-19):
关注这个帖子,不知道楼主实现了没有。
一个基本思路:钢琴每个按键的音高是固定的,用麦克风录下来,分析一下频率就知道按了那个键了。
例如,分析基频440Hz,就知道是 中央C。

网友:
【7楼】 bzbs  的想法很好。
我的一个思路:用录音机把钢琴弹奏录下来,然后用一个软件进行分析,自动生成五线谱。

这样的软件搜一下应该能搜到。如果没有,我倒是有兴趣做一个。

网友:
1、音频法 最好,电路/机构等简单,其他的交给软件!

网友:
补充一下,音频法也可以检测力度。
按键力度-->音量大小-->录制信号强度,是有固定函数关系的。虽然不是线性关系,但是可以分段处理成线性关系。
通过分析录制信号强度,从而测量出按键力度大小。

网友:
音频法不错,用电脑处理就好了,有现成的频谱分析库,对于钢琴来说,识别出按键是有希望的,当然要避免环境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