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表面处理问题!

楼主(2011-01-03):
请教问题
在不锈钢表面刻深度0.5mm的图案,用什么工艺?
工艺难道高不高?

网友:
腐蚀更方便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腐蚀更方便些

能说具体些吗?

网友:
不能腐蚀吧,会凹凸不平的。

网友:
我这儿有台蚀刻机,在不锈钢上是这样的:不锈钢板满板丝印感光胶——菲林——曝光机曝光——显影——固膜——腐蚀——脱膜——上漆

网友:
专用蚀刻机,雕的也见过但效率很低很低,不锈钢的机加工太困难,304以上就只能切板钻孔和冲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