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老师 第二版正式版示波器TFT LCD的問題

楼主(2011-01-03):
TFT LCD 的圖是由点組成的 , 何以魏老师 第二版正式版示波器TFT LCD的正弦波波形是連續且又粗呢 (320x240 不是大解像度) ?  而不是一点点的像素??

网友:
这是因为在画波形时使用了简单的差值,即将两个相邻的点用直线连起来了,所以看起来就不是独立的点了

楼主:
請問魏老师具體一点好嗎 , 例如在程序什麼行有這樣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