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合泰)第一个程序,另有个问题想请大哥们指教~ holtek

楼主(2011-01-03):
;第一个示例    闪烁点亮LED
#INCLUDE HT46F49E.INC
data.section 'data'
        rr0 db ?
        rr1 db ?
code.section 'code'
        clr PCC    设为输出模式
p_s:
        set pc.3   高电平
        call delay 延时

        clr PC.3  低电平
        call delay 延时
        jmp p_s  重新开始

delay proc  延时
        mov a,255
        mov rr0,a
d_l:        dec rr0
        call delay2
        sz rr0
        jmp d_l
        ret
delay endp

delay2 proc
        mov a,255
        mov rr1,a
d2_l:        dec rr1
        nop
        sz rr1
        jmp d2_l
        ret
delay2 endp

我想问的是在IDE3000里 【配置选项】里设置PC口 有上拉时,PCC控制寄存器控制的是什么?是不是PCC就是控制的是否有上拉电阻?
PCC与配置选项里的设置关系是什么呢?还是很糊涂~

我只知道输入时要置PCC,输出要清PCC,但打开、关闭上拉电阻只有从【配置选项】里设置,写入芯片后就不能更改了嘛?

还望 群内朋友指点一二~

楼主:
输出时好像不能加上拉电阻嘛?或者输出时加上拉电阻无效嘛?PCC好像就是控制这个的?郁闷,不太确定~

网友:
去年参加盛群杯的时候用的也是ht46f49e,现在全忘光了,不过lz仔细看手册里面介绍的挺清楚的…

楼主:
没找到,呵,好像控制PCC寄存器就行,【配置选项】(掩码)设置好像没什么用呢?

楼主:
所么HT自带的例子里上电初始化时都要RAM清0?
手册里没这些介绍呢~

网友:
设置上拉电阻 是在config里面 就是掩膜
在新建工程的时候选上的 !

楼主:
哦,不能后边程序里更改是吧?

网友:
你好,PAC  PBC  PCC  PDC  (不一定你用的全有)这些寄存器一用来控制输入输出方向的。零为输出,一为输入。设置上拉可以用软件设置,不是所有型号和IO口都可以,具体可以看芯片的数据手册。另外,掩膜选项如果设定好烧录,则不能再改了。设置时请小心。

网友:
PCC寄存器是设置输入输出功能,配置选项是设置上拉电阻功能,两个概念

网友(2013-01-04):
大哥,PCC寄存器在HOltek里面是PC口的控制寄存器,控制输入,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