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时钟节拍?

楼主(2011-01-03):
时钟节拍是特定的周期性的中断。这个中断可以看作是系统心脏的脉动。中断之间的时间间隔取决于不同应用,一般为10~200ms.时钟的节拍式中断使得内核可以将任务延时若干个整数时钟节拍,并且当任务等待事件发生时,提供等待超时的依据。时钟节拍率越快,则系统的额外开销就越大。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呀?研究了N多遍了还是不懂、
哪位大虾能给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吗?非常感谢、

网友:
我们为什么要用操作系统呢? 因为我们需要多进程处理,所谓多进程处理就是多个任务负责不同的事情,而cpu只有一个,所以就需要进程调度,而时钟节拍就是为了进程调度,它就是操作系统的心脏,根据这个周期性的中断然后调度任务。

楼主:
但是我学的那个操作系统\Small RTOS51上边说进程调度是基于优先级的算法、不是时间轮片法、、那这样不是相当于时间轮片法了吗?

网友:
那只是调度算法的实现而已,时间轮片法只不过是将每个任务分配特定运行时间,某个任务只要时间结束就强行挂起,然而优先级的算法是调度当前优先级最高的任务,如果优先级最高的任务没有主动放弃CPU那么其他的任务就运行不了,这两种算法都要周期性的中断来查询当前任务的情况。不知道这样说理解了没?

网友:
通俗的讲,时钟节拍 就是前后台中,使用的定时中断

     在操作系统中,系统提供的延时函数 OSTimeDly使用的基准就是定时中断的间隔时间(即多长时间产生一次定时中断)

     例如: OSTimeDly(10);  // 表示延时10次定时中断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