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外网怎么登录 ARM开发板做的服务器?要不要申请IP啊?

楼主(2011-01-03):
RT

网友:
端口映射

网友:
要有固定IP 或者 域名吧   或者已知IP 之后不重启  嘿嘿

端口映射应该是过路由的

楼主:
怎样知道临时IP啊,先电脑上查看吗?电脑关闭了之后不是没有固定IP了呢

楼主:
谁有相关的资料啊?我是想在公司里的电脑登录家里的ARM板,查看网络摄像头,这个难度大吗?

网友:
花生壳吧

网友:
找个支持动态域名的路由,再在路由上作端口映射,映射到ARM板IP和端口

网友:
ddns, 3322.org申请一个

网友:
如是测试,将你ARM IP设成DMZ主机。并记下当前外网IP。
在公司直接访问那个外网IP就成了。

如果正式用,固定IP好用,但费用不小,更有可能得不到完整IP。
如用域名,ARM端支持域名。而DNS完成域名和IP转换。直接访问域名即可。

网友:
一、架设好能在局域网内访问的服务器
二、正确设置web服务器本身的IP、网关、DNS,保证能连接倒外面去,比如ping www.163.com 要能拼通,否则说明你的设置或ARP解析有  问题。ping不通外网。比如ping www,.baidu.com .记得设置默认网关:route add default gw 192.168.1.1
三、设置你的路由器做端口映射,比如TPLINK的路由器是在 虚拟服务 -- 虚拟服务器下设置
四、域名绑定。当然,直接访问当前外网ip地址就不用绑定域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架设好能在局域网内访问的服务器
二、正确设置web服务器本身的ip、网关、dns,保证能连接倒外面去,比如ping www.163.com 要能拼通,否则说明你的设置或arp解析有  问题。ping不通外网。比如ping www,.baidu.com .记得设置默认网关:route add default gw 192.168.1.1
三、设置你的路由器做端口映射,比如tplink的路由器是在 虚拟服务 -- 虚拟服务器下设置
四、域名绑定。当然,直接访问当前外网ip地址就不用绑定域名了。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