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浪涌1KV过不了,该怎么设计?或是加什么器件能通过?

楼主(2011-01-04):
阿莫论坛才是最爱国的,关心国家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担心国家被别国牵连卷入战争、知道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发展,知道师夷之长,关注世界的先进文化与技术,也探讨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也懂得警惕民粹主义的祸国殃民等等等等,无不是爱国忧民的表现。(坛友:tianxian)

楼主:
L1,L2= 1UH,或是330UH的共模电感都试过。
F1是自恢复保险丝
24V 后及有TVS管,SMBJ36A,现象是TVS击穿。

网友:
选通流容量更大的ntc试试 ,还有 f1没有挂?

网友:
共模电感用15mh的也

网友:
压敏电阻 NTC

网友:
Pow+与Pow-之间加一个30J的压敏电阻,一定能搞定

网友:
加防雷管,国产的大约2-4块钱!

网友:
F1是PTC吧,反应速度很慢的,雷击一下可能没事,没有保护作用。

网友:
烧掉的话一样是坏掉了啊

网友:
先说你1KV不过是差模还是共模吧。
如果是差模不过,把你的C6,C1换成472之类的X电容,一定能过。我比较反对在差模上用压敏,必竟这个是有寿命次数限制的。拆个好一点的电源模块看看就知道了,一般尽量不要用压敏。

如果是共模不过,那基本上是活该了,因为你的电路上只有共模电感,连Y电容对地都没有,加上这个就OK了,当然如果你的EMC等级很低的话Y电容可不加。但工业品么,如果连最最明显的接地端都有说不过去吧。

网友:
浪涌能量大,靠电感是没有用的。24V的浪涌试验,都会通过一个电容间接打过来的,不知为什么你的TVS管都会打坏?TVS管应加在4007的前面,并接大地或电源线的地,P+,P-都要加。

网友:
我有6KV的防雷的电路,电源是48V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这个电路好像就有问题吧?你这样肯定烧TVS管的,这样等于是把压敏钳位后的电压直接加到了TVS上

网友:
楼主,你这样试试看
1.压敏电阻选则60~100V左右的,耐电流要注意大于你需要的值
2.PPTC选择,PPTC 有个最小电阻值,这个在防雷应用里很重要
3.TVS 选择:TVS的耐电流能力=压敏的钳位电压/PPTC的初始电阻(实际选择时大于这个值机可以)

网友:
我也觉得F1反应会慢,瞬间过流不反应,后面已经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PPTC好像有个初始电阻,一般的大约在2R左右,不同厂家会有些不同,这个搭配就看你怎么来做了
如果你的电源比较干净,那可以降低压敏的电压,这样TVS的功率可以大大的降低,现在国内的TVS
好像能做到10/1000波形  500A的容量

网友:
多串联几个稳压二极管!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串联几个稳压二极管!

这个你试过,还是想想说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多串联几个稳压二极管!
这个你试过,还是想想说的?

试过防止静电的,估计要是防雷就是一次性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看来你是不懂防雷了,建议你去查查IEC61000-4-5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A:
pptc好像有个初始电阻,一般的大约在2r左右,不同厂家会有些不同,这个搭配就看你怎么来做了
如果你的电源比较干净,那可以降低压敏的电压,这样tvs的功率可以大大的降低,现在国内的tvs
好像能做到10/1000波形  500a的容量

多谢指点!这就回去好好补课去!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呵呵,看来你是不懂防雷了,建议你去查查iec61000-4-5

嗯,确实不太懂防雷,貌似平时也不怎么会遇到真正的雷击吧?

楼主:
我在楼主位TVS描述有错误,是短路,不是击穿。
打的是1KV的差模电压。
压敏电阻型号是7D101K,没有故障,看来压敏电阻的反应比TVS管慢多了。
F1是热敏电阻,若TVS=SMBA36A,则F1完好。若TVS选择电流更大的封装,那么是F1炸掉。
昨天去出差,没想到兄弟们很热心啊。多谢。

我现在的思路是在,雷击浪涌的能量很大,1KV的雷击电流在500A左右。有个1.2//50US的尖峰脉冲。这么大的能量要消耗掉肯定要有个途径。从我的TVS管被打击后短路说明TVS已经很好的起保护作用,只是电流太大,烧坏了。
   那么我只要在电源输入端,TVS的回路里接个大功率电阻10欧姆,应该就可以了。不过暂时还没有这样的线绕电阻,还要去买。
金属膜或者碳膜电阻一上去就炸。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你的1楼的电路是有问题的,防雷线路里没有你这样设计的
我建议你把EMC与防雷电路分开设计,你现在这个混到一起了不太好,一般是防雷电路在前面,EMC在后面
你的思路大概是两极防雷,思路是对的,电路搭配的有问题,你可以参考16楼的电路试试,这个我以前设计的
我的QQ:156866011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楼主你的1楼的电路是有问题的,防雷线路里没有你这样设计的
我建议你把emc与防雷电路分开设计,你现在这个混到一起了不太好,一般是防雷电路在前面,emc在后面
你的思路大概是两极防雷,思路是对的,电路搭配的有问题,你可以参考16楼的电路试试,这个我以前设计的
我的qq:156866011

谢谢你的建议,PPTC是什么?刚才找了几个绿色的貌似线绕电阻,上去被一下击穿。

网友:
无广告意思,楼主仔细看看这个帖子。
连接:http://www.21dianyuan.com/bbs/26894.html
CMG大师写的。

"这是一个275V压敏的特性,看到500A电流时电压为1250V,压敏导通时动态内阻比较大。

压敏的参数有多个,但常用的还是压敏电压,一般直接标在压敏上;还有个脉冲电流,一般少人注意,但这个很关键,如某家的471的压敏,如果直径为10mm,最大脉冲电流在1250A,直径为14mm,脉冲电流为2500A,如果6KV浪涌,则最大电流为(6000-775)/2=2612A(775为压敏最大限制电压),实际上考虑到电源线的引线电阻等,电流可能比这个值小一点,也就是用直径为14mm的压敏可以抗住此浪涌,用10mm的可能就坏掉了。最好用直径20mm的,它的脉冲电流达4000A,有很大的安全余量。
压敏还有一个参数是电容,一把这个值比较大,百pF级,对EMI有影响,以前已经有讨论过。"

网友:
加放电管。

网友:
很多经验之谈,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确实不太懂防雷,貌似平时也不怎么会遇到真正的雷击吧?

通知:
读音为ji的字的后面尽量不要带ba.

楼主: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B:
嗯,确实不太懂防雷,貌似平时也不怎么会遇到真正的雷击吧?
通知:
读音为ji的字的后面尽量不要带ba.

哈哈 真搞笑。

=====================好消息===========================
把图中的F1用热敏电阻10D-11代替,TVS换成大电流封装双向 SMCJ36。通过1.5KV 共模、差模耦合的雷击浪涌。
谢谢各路大虾热心帮忙。

网友:
另问,这种情况下用放电管有没有效?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是按一楼的图纸接的吗,好像防雷中没有这样的接法,从原理上也说不通
如果真能通过的话,建议你多搭几台试试,TVS后面最好用示波器监测(注意需要使用高压探头),一般防雷
标准是正负10次冲击后电路不损坏,最好能抓几个波形出来,放上来供大家学习学习,其实防雷在日常生活中
还是很重要的,里面的学问也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有高压探头。无法用示波器。
测试了2种板子,用的是同一样的电路(1楼)。

原理上怎么会说不通啊?浪涌在差模状态下,输出电阻式2欧姆。1.5KV/2欧姆=750A。
在我的电路中没有加热敏电阻的话,浪涌一过来,字恢复保险丝呈低阻状态。TVS最快反应,差不多750A电流全部流过TVS管。肯定坏。
若串上热敏的话,可以把回路电流降低。到底多少,没有示波器真不好测。

也就是说只用一个TVS管肯定抗不了高电压高能量的雷击浪涌。

网友:
回复 楼主:
压敏电阻是高能量器件,所以前面是不需要加FU(自恢复保险丝的),压敏属于钳位器件,他会把电压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TVS是小能量器件,他需要搭配一个限流电路,也就是这里的PPTC ,
在工作时,TVS是会比压敏先导通,但这个时间是纳秒级的,基本可以不用考虑的,这里你说的有道理,PPTC有个初始电阻
我们就利用这个电阻来限流,比如这个电阻是2R,拿你这个电路来说,如果压敏是100V的,那么TVS承受的电流也就只有100/2=50A
现在市面上的TVS好像功率能做到8/20US 500A 的,足够满足你的要求了
实际上在一般的两极保护的防雷电路中,第一级都是用气体放电管的,那样搭配起来的效果非常不错的,目前市面上的防雷器大部分
也都是这么做的
另外小声的问下,楼主这是个什么东西上用的

网友:
这个可以学学 收藏了

网友:
F1改成线绕电阻,阻值根据电路要求适当选择,C1,C6换成103/3KV瓷片电容,D4可以去掉。

网友:
16楼和32楼的方法可行,要注意启动电压和耐电流这两个参数+一个位置--必须在浪涌进来的第一位置,这两个参数只要选择合适,就能过。
基本原理就是在浪涌进来时,第一时间通过压敏电阻,达到压敏电阻的启动电压后,通过压敏电阻把电流引到GND,后面的器件根本感知不到浪涌进来。
浪涌过后,电路正常工作。
前两天刚刚解决一个刺手案子!

网友:
回复 网友G:
TVS管的反应时间是ns级,比压敏电阻快,压敏电阻一般都是配合放电管使用的,打电流都是通过放电管释放的,压敏电阻长期经过大电流,会造成失效,而压敏电阻失效后通常表现为短路状态,造成不良后果。

网友(2011-07-29):
回复 网友H:

1)直流电源的防雷电路使用瞬态抑制二极管(TVS)时,一般还需要与压敏电阻等通流容量大的器件配合使用。压敏电阻MOV属于高能量保护器件。推荐选型CNR-10D390K.压敏电阻长期经过大电流,会造成失效,可以选用无续流的LangTuo电子GDT气体放电管BC301N-D。
2)TVS二极管是小能量器件,他需要搭配一个限流电路,也就是这里的PPTC (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TVS二极管可以选择1500W的1.5KE36A。

网友:
回复 网友H:
回复 网友G:
tvs管的反应时间是ns级,比压敏电阻快,压敏电阻一般都是配合放电管使用的,打电流都是通过放电管释放的,压敏电阻长期经过大电流,会造成失效,而压敏电阻失效后通常表现为短路状态,造成不良后果。

这个说的对,所以压敏电阻之前一定会有保险丝。

网友(2012-05-11):
DC24V, 雷击浪涌1kv。必须留名。

网友:
LZ个人感觉能过去 应该是你那个大电流TVS的功劳

网友:
加气体放电管和压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