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xilinx spartan3遇到的视频缓存问题

楼主(2011-01-04):
正在给一个视频显示程序添加缓存模块控制,对应的硬件是CCD采集的信号经SAA7113模数转换后再利用SAA7121数模转换,然后在LCD屏上显示。现在问题是SAA7113给出的信号是符合ITU656标准的PAL信号,同时SAA7121要求的输入信号也是ITU656标准的PAL信号,但该标准信号每行的有效像素个数是1440,每个像素是8位,如果用双口RAM来缓存两行数据,就需要最少22.5Kbit,但spartan以及virtex系列的fpga中的双口RAM只有18Kbit,因此似乎没法用双口RAM来缓存图像数据,是这样吗?
   如果我用裁剪图像的方法来减小图像对缓存的要求,那裁剪后的图像如何恢复为SAA7121要求的ITU656标准的PAL信号?
哪位知道我应该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先谢过了?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呢,着急啊。
如果我只去亮度信号Y丢弃色度信号C,是不是可行?

网友:
多用几个blockRAM拼成双口RAM不就行了!

网友:
fpga中的双口RAM只有18Kbit,是每一个BlockRAM就有18Kbit,用两个不就解决问题了,或者用core generator自动生成你所要的就行了

网友:
楼上说得对,楼主既然看SPEC,怎么不看仔细些了,SPEC没有说只有一个BlockRAM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