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GPS模块收不到信号...

楼主(2011-01-04):
急,问下各位大哥,GPS模块伸到窗户外面,从串口收到的GPRMC来看,一直没有收到卫星信号,各位大哥帮小弟分析原因行吗?
准确来说板子带天线就是放到窗户上的,窗户外面上面除了几棵树外没有什么东西了。
另外发张图,看我这个天线焊错了没?

网友:
GPGSV,GPGSA发出来看看?

你的图看不清楚,不知道你想表达什么。
另外,注意有的天线是有源天线,在把电源加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GPRMC,000412.030,V,,,,,,,291006,,,N*45
$GPGGA,000413.039,,,,,0,00,,,M,0.0,M,,0000*5A
$GPGSA,A,1,,,,,,,,,,,,,,,*1E
$GPRMC,000413.039,V,,,,,,,291006,,,N*4D
$GPGGA,000414.030,,,,,0,00,,,M,0.0,M,,0000*54
$GPGSA,A,1,,,,,,,,,,,,,,,*1E
$GPRMC,000414.030,V,,,,,,,291006,,,N*43
$GPGGA,000415.030,,,,,0,00,,,M,0.0,M,,0000*55
$GPGSA,A,1,,,,,,,,,,,,,,,*1E
$GPRMC,000415.030,V,,,,,,,291006,,,N*42
$GPGGA,000416.039,,,,,0,00,,,M,0.0,M,,0000*5F
$GPGSA,A,1,,,,,,,,,,,,,,,*1E
$GPGSV,3,1,12,20,00,000,,10,00,000,,31,00,000,,27,00,000,*7C
$GPGSV,3,2,12,19,00,000,,07,00,000,,04,00,000,,24,00,000,*76
$GPGSV,3,3,12,16,00,000,,28,00,000,,26,00,000,,29,00,000,*78
$GPRMC,000416.039,V,,,,,,,291006,,,N*48
$GPGGA,000417.031,,,,,0,00,,,M,0.0,M,,0000*56

楼主:
这个是GPS模块的输出信号,从GPRMC语句上看他还没有收到卫星信号,经纬度都是空的。

另外第一张图上给我做板的人没有用在板子上用天线的那种座,直接把天线的另一端给焊接到板子上了,
从第2张图上也可以看出来,天线的那个铜的端子也是空着的,铜端子那边什么都没有连。
说这个的意思是我没用过天线,不知道他是不是连错了,所以请教下,到底是怎么连的。
其实这个天线原理还真不懂....

还有,GPS模块只能在空旷的地方才能接收到卫星信号吗?
刚才用了跟加长的串口线站到窗户外面(一楼)都没有结果,这个是什么回事???

你说的那个有源无源天线我大概也明白,我的应该属于有源天线,供电的端口是给芯片的一个端口供电实现的,电路如图--V_ANT_IN就是

网友:
看来我买的那几个ET-662是坏的了,每6秒输出一个1秒的低电平
没有楼主这种格式的输出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gps模块的输出信号,从gprmc语句上看他还没有收到卫星信号,经纬度都是空的。
另外第一张图上给我做板的人没有用在板子上用天线的那种座,直接把天线的另一端给焊接到板子上了,
从第2张图上也可以看出来,天线的那个铜的端子也是空着的,铜端子那边什么都没有连。
说这个的意思是我没用过天线,不知道他是不是连错了,所以请教下,到底是怎么连的。
其实这个天线原理还真不懂....
还有,gps模块只能在空旷的地方才能接收到卫星信号吗?
刚才用了跟加长的串口线站到窗户外面(一楼)都没有结果,这个是什么回事???
你说的那个有源无源天线我大概也明白,我的应该属于有源天线,供电的端口是给芯片的一个端口供电实现的,电路如图--v_ant_in就是

<center......

从你发的NMEA语句来看,你的模块没有收到任何信号,当然GPRMC就不会的位置信息。
很可能你的天线没接到,有的天线要加3V3的电源,不是你力是的什么V_ANT_IN.
你先把你的天线搞清楚。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用万用表看看天线的SMA接口里边芯线和屏蔽层有没有3.3V电压。

搞清楚GPS模块的手册,有些模块是内供电,天线输入到LNA之间有隔直电容了,有的模块需要你在外部直接给天线供3.3V电压,在进入模块LNA之前自己串一个100pF的电容。

网友:
其实好点的GPS模块拿根导线就可以收到信号,
根据楼主的数据GPRMC来看,GPS模块好像用过,
后来实在不好用就换了另外一家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