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无线模块 + DS18B20温度传感器的无线温度采集出现有规则的乱码

楼主(2011-01-04):
最近调的无线温度采集,用串口调试工具在电脑显示出来的是//./口口口t//./口口口t//./口口口t这样的乱码
单独测试過串口,发送"m",沒问题,但是一加上温度传感器就出现这样的乱码,其中 三个“/”,应该就是十位,个位,小数位的
波特率设了9600
调了两天了,还是这样,在网上查了很多原因,大多是说波特率问题,但是我觉得波特率只要程序和串口两边一致就应该没问题了...
实在沒办法,求高手们帮忙...感激不尽!!

程序如下:

//************************************发送部分*************************************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
//****************************************NRF24L01端口定义***************************************
sbit         MISO        =P1^3;
sbit         MOSI        =P1^4;
sbit        SCK            =P1^2;
sbit        CE            =P1^1;
sbit        CSN                =P3^2;
sbit        IRQ                =P3^3;
//************************************按键***************************************************
sbit        KEY1=P3^6;
sbit        KEY2=P3^7;
//************************************数码管位选*********************************************
sbit        led3=P2^0;
sbit        led2=P2^1;
sbit        led1=P2^2;
sbit        led0=P2^3;
//************************************蜂明器***************************************************
sbit         BELL=P3^4;
//*****************************************DS1820端口设置****************************************
sbit      DQ=P3^5          ;
//***********************************数码管0-9编码***********************************************
uchar seg[10]={0xC0,0xCF,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0~~9段码
uchar seg1[10]={0x40,0x4F,0x24,0x30,0x19,0x12,0x02,0x78,0x00,0x10};
uchar data temp_data[2]={0x00,0x00};                                                                                //温度采集数据缓冲区
uchar dispaly[7];                                                                                                    //显示缓冲区
//******************************************************************************************
uint         bdata sta;                                   //NRF24L01状态标志
sbit        RX_DR        =sta^6;
sbit        TX_DS        =sta^5;
sbit        MAX_RT        =sta^4;
//*************************************NRF24L01**************************************************

#define TX_ADR_WIDTH    5           // 本机地址宽度设置
#define RX_ADR_WIDTH    5           // 接收方地址宽度设置

#define TX_PLOAD_WIDTH  20                 // 4 字节数据长度
#define RX_PLOAD_WIDTH  20                // 4 字节数据长度

uint const TX_ADDRESS[TX_ADR_WIDTH]= {0x34,0x43,0x10,0x10,0x01};        //本地地址
uint const RX_ADDRESS[RX_ADR_WIDTH]= {0x34,0x43,0x10,0x10,0x01};        //接收地址
//*****************************NRF24L01寄存器指令,详细请对照,Page18******************************

#define READ_REG        0x00          // 读寄存器指令
#define WRITE_REG       0x20         // 写寄存器指令
#define RD_RX_PLOAD     0x61          // 读取接收数据指令
#define WR_TX_PLOAD     0xA0          // 写待发数据指令
#define FLUSH_TX        0xE1         // 冲洗发送 FIFO指令
#define FLUSH_RX        0xE2          // 冲洗接收 FIFO指令
#define REUSE_TX_PL     0xE3          // 定义重复装载数据指令
#define NOP             0xFF          // 保留
//****************************SPI(nRF24L01)寄存器地址,详细请对照,Page18-24**********************

#define CONFIG          0x00   // 配置收发状态,CRC校验模式以及收发状态响应方式
#define EN_AA           0x01   // 自动应答功能设置
#define EN_RXADDR       0x02   // 可用信道设置
#define SETUP_AW        0x03   // 收发地址宽度设置
#define SETUP_RETR      0x04   // 自动重发功能设置
#define RF_CH           0x05   // 工作频率设置
#define RF_SETUP        0x06   // 发射速率、功耗功能设置
#define STATUS          0x07   // 状态寄存器
#define OBSERVE_TX      0x08   // 发送监测功能
#define CD              0x09   // 地址检测
#define RX_ADDR_P0      0x0A   // 频道0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1      0x0B   // 频道1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2      0x0C   // 频道2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3      0x0D   // 频道3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4      0x0E   // 频道4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5      0x0F   // 频道5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TX_ADDR         0x10   // 发送地址寄存器
#define RX_PW_P0        0x11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1        0x12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2        0x13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3        0x14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4        0x15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5        0x16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FIFO_STATUS     0x17   // FIFO栈入栈出状态寄存器设置
//************************************NRF24L01函数申明**********************************************

void Delay(unsigned int s);
void inerDelay_us(unsigned char n);
void init_NRF24L01(void);
uint SPI_RW(uint uchar);
uchar SPI_Read(uchar reg);
void SetRX_Mode(void);
uint SPI_RW_Reg(uchar reg, uchar value);
uint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uint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DS18B20函数申明**********************************************

void delay1(uint i);
void ds_reset(void);
void write_byte(uchar value);
uchar read_byte(void);
void read_temp();
void work_temp();
//*****************************************长延时*****************************************
void Delay(unsigned int s)
{
        unsigned int i;
        for(i=0; i<s; i++);
        for(i=0; i<s; i++);
}

/******************************************************************************************
/*延时函数
/******************************************************************************************/
void inerDelay_us(unsigned char n)
{
        for(;n>0;n--)
                _nop_();
}
//****************************************************************************************
/*NRF24L01初始化
//***************************************************************************************/
void init_NRF24L01(void)
{
    inerDelay_us(100);
        CE=0;    // chip enable
        CSN=1;   // Spi disable
        SCK=0;   // Spi clock line init high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写本地地址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RX_ADDRESS, RX_ADR_WIDTH); // 写接收端地址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  频道0自动        ACK应答允许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  允许接收地址只有频道0,如果需要多频道可以参考Page21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 0);        //   设置信道工作为2.4GHZ,收发必须一致
        SPI_RW_Reg(WRITE_REG + RX_PW_P0, RX_PLOAD_WIDTH); //设置接收数据长度,本次设置为4字节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设置发射速率为1Mkbps,发射功率为最大值0dB
}
/****************************************************************************************************
/*函数:uint SPI_RW(uint uchar)
/*功能:NRF24L01的SPI写时序,详细看时序图,Page19
/****************************************************************************************************/
uint SPI_RW(uint uchar)
{
        uint bit_ctr;
           for(bit_ctr=0;bit_ctr<8;bit_ctr++) // output 8-bit
           {
                MOSI = (uchar & 0x80);         // output 'uchar', MSB to MOSI
                uchar = (uchar << 1);           // shift next bit into MSB..
                SCK = 1;                      // Set SCK high..
                uchar |= MISO;                         // capture current MISO bit
                SCK = 0;                              // ..then set SCK low again
           }
    return(uchar);                             // return read uchar
}
/****************************************************************************************************
/*函数:uchar SPI_Read(uchar reg)
/*功能:NRF24L01的SPI时序,详细看时序图,Page19
/****************************************************************************************************/
uchar SPI_Read(uchar reg)
{
        uchar reg_val;

        CSN = 0;                // CSN low, initialize SPI communication...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to read from..
        reg_val = SPI_RW(0);    // ..then read registervalue
        CSN = 1;                // CSN high, terminate SPI communication

        return(reg_val);        // return register value
}
/****************************************************************************************************/
/*功能:NRF24L01读写寄存器函数,
/****************************************************************************************************/
uint SPI_RW_Reg(uchar reg, uchar value)
{
        uint status;

        CSN = 0;                   // CSN low, init SPI transaction
        status =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SPI_RW(value);             // ..and write value to it..
        CSN = 1;                   // CSN high again

        return(status);            // return nRF24L01 status uchar
}
/****************************************************************************************************/
/*函数:uint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功能: 用于读数据,reg:为寄存器地址,pBuf:为待读出数据地址,uchars:读出数据的个数
/****************************************************************************************************/
uint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
        uint status,uchar_ctr;

        CSN = 0;                                    // Set CSN low, init SPI tranaction
        status =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to write to and read status uchar

        for(uchar_ctr=0;uchar_ctr<uchars;uchar_ctr++)
                pBuf[uchar_ctr] = SPI_RW(0);    //

        CSN = 1;

        return(status);                    // return nRF24L01 status uchar
}
/*********************************************************************************************************
/*函数:uint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功能: 用于写数据:为寄存器地址,pBuf:为待写入数据地址,uchars:写入数据的个数
/*********************************************************************************************************/
uint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
        uint status,uchar_ctr;

        CSN = 0;            //SPI使能
        status = SPI_RW(reg);
        for(uchar_ctr=0; uchar_ctr<uchars; uchar_ctr++) //
                SPI_RW(*pBuf++);
        CSN = 1;           //关闭SPI
        return(status);    //
}

//***************************************************************************************************/
//函数:void SetRX_Mode(void)
//功能:数据接收配置
//***************************************************************************************************
void SetRX_Mode(void)
{
        CE=0;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f);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        ,主接收
        CE = 1;
        inerDelay_us(130);
}
//****************************************************************************************************
//函数: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功能:数据读取后放如rx_buf接收缓冲区中
//*****************************************************************************************************
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
    unsigned char revale=0;
        sta=SPI_Read(STATUS);        // 读取状态寄存其来判断数据接收状况
        if(RX_DR)                                // 判断是否接收到数据
        {
            CE = 0;                         //SPI使能
                SPI_Read_Buf(RD_RX_PLOAD,rx_buf,TX_PLOAD_WIDTH);// read receive payload from RX_FIFO buffer
                revale =1;                        //读取数据完成标志
        }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sta);   //接收到数据后RX_DR,TX_DS,MAX_PT都置高为1,通过写1来清楚中断标志
        return revale;
}

/***********************************************************************************************************
/*函数: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功能:发送 tx_buf中数据
/**********************************************************************************************************/
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
        CE=0;                        //StandBy I模式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装载接收端地址
        SPI_Write_Buf(WR_TX_PLOAD, tx_buf, TX_PLOAD_WIDTH);                          // 装载数据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e);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主发送
        CE=1;                 //置高CE,激发数据发送
        inerDelay_us(10);
}
/***********************************************************************************************************
/*以下是DS18B20温度传感相关函数
/**********************************************************************************************************/

void delay1(uint i)
{
        for(;i>0;i--);
}
//****************************************************DS1820复位函数***************************************
void ds_reset(void)
{
        char temp=1;
        while(temp)
{
while(temp)
{
    DQ=1;_nop_();_nop_();
        DQ=0;
        delay1(80);
        DQ=1;
        delay1(9);
        temp=DQ;
  }
          delay1(64);
        temp=~DQ;
}
DQ=1;
}
//***********************************************DS1820写函数*********************************************
void write_byte(uchar value)
{
        uchar i;
        for(i=8;i>0;i--)
{
        DQ=1;_nop_();_nop_();
          DQ=0;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DQ=value&0x01;
          delay1(9);
    value>>=1;
}
        DQ=1;
        delay1(1);
}
//****************************************************DS1820读函数*****************************************
uchar read_byte(void)
{
        uchar i;
        uchar value1=0;
for(i=8;i>0;i--)
{
        DQ=1;_nop_();_nop_();
        value1>>=1;
        DQ=0;
        _nop_();_nop_();_nop_();_nop_();
        DQ=1;
        _nop_();_nop_();_nop_();_nop_();
        if(DQ)
        value1|=0x80;
        delay1(9);
}
        DQ=1;
        return(value1);
}
//****************************************************读取温度**********************************************
void read_temp()
{
        ds_reset();
        write_byte(0xcc);
        write_byte(0xbe);
        temp_data[0]=read_byte();
        temp_data[1]=read_byte();
        ds_reset();
        write_byte(0xcc);
        write_byte(0x44);
}
//****************************************************温度处理*********************************************
void work_temp()
{
        uchar n=0;
if(temp_data[1]>127)
        {
        temp_data[1]=(256-temp_data[1]);                        //负值
        temp_data[0]=(256-temp_data[0]);
        n=1;
        }
        dispaly[6]=((temp_data[0]&0xf0)>>4)|((temp_data[1]&0x0f)<<4);
        dispaly[5]=dispaly[6]/100;                                //百位
        dispaly[4]=dispaly[6]%100;                                //
        dispaly[2]=dispaly[4]/10;                                //十位
        dispaly[1]=dispaly[4]%10;                                //个位
        switch        (temp_data[0]&0x0f)                                //小数位
        {
        case 0x0f:dispaly[0]=9;break;
        case 0x0e:dispaly[0]=9;break;
        case 0x0d:dispaly[0]=8;break;
        case 0x0c:dispaly[0]=8;break;
        case 0x0b:dispaly[0]=7;break;
        case 0x0a:dispaly[0]=6;break;
        case 0x09:dispaly[0]=6;break;
        case 0x08:dispaly[0]=5;break;
        case 0x07:dispaly[0]=4;break;
        case 0x06:dispaly[0]=4;break;
        case 0x05:dispaly[0]=3;break;
        case 0x04:dispaly[0]=3;break;
        case 0x03:dispaly[0]=2;break;
        case 0x02:dispaly[0]=1;break;
        case 0x01:dispaly[0]=1;break;
        case 0x00:dispaly[0]=1;break;
        default:break;
        }
if(n)                                                                                //负值时显示aa,正直显示dd
        {
        dispaly[3]=0x11;                                                //
        }
else         dispaly[3]=0x22;
}
//****************************************************温度显示****************************************************
void disdignit()
{
                        P0=0xC6;
                        led0=0;
                        delay1(40);
                        led0=1;
                        P0=seg[dispaly[0]];
                        led1=0;
                        delay1(40);
                        led1=1;
                                P0=seg1        [dispaly[1]];
                                led2=0;
                        delay1(40);
                        led2=1;
                                P0=seg[        dispaly[2]];
                        led3=0;
                                delay1(40);
                                led3=1;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char i=0;
        uchar TxBuf[4]={0};                                  //4字节发送数据缓冲区
    init_NRF24L01() ;                                 //NRF24L01初始化配置
        ds_reset();
        write_byte(0xcc);
        write_byte(0x44);
        Delay(6000);
        while(1)
        {
        if(i==3)
        {
                i=0;
                read_temp();
                work_temp();
                delay1(500);
        }
        i++;
        disdignit();
        nRF24L01_TxPacket(dispaly);        // Transmit Tx buffer data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0XFF);
        }

}

//***********************************接收部分*******************************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
//****************************************NRF24L01端口定义***************************************
sbit         MISO        =P1^3;
sbit         MOSI        =P1^4;
sbit        SCK            =P1^2;
sbit        CE            =P1^1;
sbit        CSN                =P3^2;
sbit        IRQ                =P3^3;
//************************************按键***************************************************
sbit        KEY1=P3^6;
sbit        KEY2=P3^7;
//************************************数码管位选*********************************************
sbit        led3=P2^0;
sbit        led2=P2^1;
sbit        led1=P2^2;
sbit        led0=P2^3;
//************************************蜂明器***************************************************
sbit         BELL=P3^4;
//***********************************数码管0-9编码*******************************************
uchar seg[10]={0xC0,0xCF,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0~~9段码
uchar seg1[10]={0x40,0x4F,0x24,0x30,0x19,0x12,0x02,0x78,0x00,0x10};         //0~~9段码
char temp[6];
uchar RxBuf[20]={0};
//*********************************************NRF24L01*************************************
#define TX_ADR_WIDTH    5           // 5 uints TX address width
#define RX_ADR_WIDTH    5           // 5 uints RX address width
#define TX_PLOAD_WIDTH  20          // 20 uints TX payload
#define RX_PLOAD_WIDTH  20          // 20 uints TX payload
uint const TX_ADDRESS[TX_ADR_WIDTH]= {0x34,0x43,0x10,0x10,0x01};        //本地地址
uint const RX_ADDRESS[RX_ADR_WIDTH]= {0x34,0x43,0x10,0x10,0x01};        //接收地址
//***************************************NRF24L01寄存器指令*******************************************************
#define READ_REG        0x00          // 读寄存器指令
#define WRITE_REG       0x20         // 写寄存器指令
#define RD_RX_PLOAD     0x61          // 读取接收数据指令
#define WR_TX_PLOAD     0xA0          // 写待发数据指令
#define FLUSH_TX        0xE1         // 冲洗发送 FIFO指令
#define FLUSH_RX        0xE2          // 冲洗接收 FIFO指令
#define REUSE_TX_PL     0xE3          // 定义重复装载数据指令
#define NOP             0xFF          // 保留
//*************************************SPI(nRF24L01)寄存器地址****************************************************
#define CONFIG          0x00  // 配置收发状态,CRC校验模式以及收发状态响应方式
#define EN_AA           0x01  // 自动应答功能设置
#define EN_RXADDR       0x02  // 可用信道设置
#define SETUP_AW        0x03  // 收发地址宽度设置
#define SETUP_RETR      0x04  // 自动重发功能设置
#define RF_CH           0x05  // 工作频率设置
#define RF_SETUP        0x06  // 发射速率、功耗功能设置
#define STATUS          0x07  // 状态寄存器
#define OBSERVE_TX      0x08  // 发送监测功能
#define CD              0x09  // 地址检测
#define RX_ADDR_P0      0x0A  // 频道0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1      0x0B  // 频道1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2      0x0C  // 频道2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3      0x0D  // 频道3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4      0x0E  // 频道4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5      0x0F  // 频道5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TX_ADDR         0x10  // 发送地址寄存器
#define RX_PW_P0        0x11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1        0x12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2        0x13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3        0x14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4        0x15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5        0x16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FIFO_STATUS     0x17  // FIFO栈入栈出状态寄存器设置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s);
void inerDelay_us(unsigned char n);
void init_NRF24L01(void);
uint SPI_RW(uint uchar);
uchar SPI_Read(uchar reg);
void SetRX_Mode(void);
uint SPI_RW_Reg(uchar reg, uchar value);
uint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uint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长延时*****************************************
void Delay(unsigned int s)
{
        unsigned int i;
        for(i=0; i<s; i++);
        for(i=0; i<s; i++);
}
//******************************************************************************************
uint         bdata sta;   //状态标志
sbit        RX_DR        =sta^6;
sbit        TX_DS        =sta^5;
sbit        MAX_RT        =sta^4;
/******************************************************************************************
/*延时函数
/******************************************************************************************/
void inerDelay_us(unsigned char n)
{
        for(;n>0;n--)
                _nop_();
}
//****************************************************************************************
/*NRF24L01初始化
//***************************************************************************************/
void init_NRF24L01(void)
{
    inerDelay_us(100);
        CE=0;    // chip enable
        CSN=1;   // Spi disable
        SCK=0;   // Spi clock line init high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写本地地址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RX_ADDRESS, RX_ADR_WIDTH); // 写接收端地址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  频道0自动        ACK应答允许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  允许接收地址只有频道0,如果需要多频道,可以参考Page21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 0);        //   设置信道工作为2.4GHZ,收发必须一致
        SPI_RW_Reg(WRITE_REG + RX_PW_P0, RX_PLOAD_WIDTH); //设置接收数据长度,本次设置为32纸?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设置发射速率为1MHZ,发射功率为最大值0dB
}
/****************************************************************************************************
/*函数:uint SPI_RW(uint uchar)
/*功能:NRF24L01的SPI写时序
/*详细请参考Page19
/****************************************************************************************************/
uint SPI_RW(uint uchar)
{
        uint bit_ctr;
           for(bit_ctr=0;bit_ctr<8;bit_ctr++) // output 8-bit
           {
                MOSI = (uchar & 0x80);         // output 'uchar', MSB to MOSI
                uchar = (uchar << 1);           // shift next bit into MSB..
                SCK = 1;                      // Set SCK high..
                uchar |= MISO;                         // capture current MISO bit
                SCK = 0;                              // ..then set SCK low again
           }
    return(uchar);                             // return read uchar
}
/****************************************************************************************************
/*函数:uchar SPI_Read(uchar reg)
/*功能:NRF24L01的SPI时序
/*详细请参考Page19
/****************************************************************************************************/
uchar SPI_Read(uchar reg)
{
        uchar reg_val;

        CSN = 0;                // CSN low, initialize SPI communication...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to read from..
        reg_val = SPI_RW(0);    // ..then read registervalue
        CSN = 1;                // CSN high, terminate SPI communication

        return(reg_val);        // return register value
}
/****************************************************************************************************/
/*功能:NRF24L01读写寄存器函数
/****************************************************************************************************/
uint SPI_RW_Reg(uchar reg, uchar value)
{
        uint status;

        CSN = 0;                   // CSN low, init SPI transaction
        status =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SPI_RW(value);             // ..and write value to it..
        CSN = 1;                   // CSN high again

        return(status);            // return nRF24L01 status uchar
}
/****************************************************************************************************/
/*函数:uint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功能: 用于读数据,reg:为寄存器地址,pBuf:为待读出数据地址,uchars:读出数据的个数
/****************************************************************************************************/
uint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
        uint status,uchar_ctr;

        CSN = 0;                                    // Set CSN low, init SPI tranaction
        status =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to write to and read status uchar

        for(uchar_ctr=0;uchar_ctr<uchars;uchar_ctr++)
                pBuf[uchar_ctr] = SPI_RW(0);    //

        CSN = 1;

        return(status);                    // return nRF24L01 status uchar
}
/*********************************************************************************************************
/*函数:uint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功能: 用于写数据:为寄存器地址,pBuf:为待写入数据地址,uchars:写入数据的个数
/*********************************************************************************************************/
uint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
        uint status,uchar_ctr;

        CSN = 0;            //SPI使能
        status = SPI_RW(reg);
        for(uchar_ctr=0; uchar_ctr<uchars; uchar_ctr++) //
                SPI_RW(*pBuf++);
        CSN = 1;           //关闭SPI
        return(status);    //
}
/****************************************************************************************************/
/*函数:void SetRX_Mode(void)
/*功能:数据接收配置
/****************************************************************************************************/
void SetRX_Mode(void)
{
        CE=0;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f);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        ,主接收
        CE = 1;
        inerDelay_us(130);
}
/******************************************************************************************************/
/*函数: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功能:数据读取后放如rx_buf接收缓冲区中
/******************************************************************************************************/
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
    unsigned char revale=0;
        sta=SPI_Read(STATUS);        // 读取状态寄存其来判断数据接收状况
        if(RX_DR)                                // 判断是否接收到数据
        {
            CE = 0;
        SPI_Read_Buf(RD_RX_PLOAD,rx_buf,TX_PLOAD_WIDTH);// read receive payload from RX_FIFO buffer
                revale =1;                        //读取数据完成标志
        }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sta);   //接收到数据后RX_DR,TX_DS,MAX_PT都置高为1,通过写1来其清除中断标志
        return revale;
}
/***********************************************************************************************************
/*函数: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功能:发送 tx_buf中数据
/**********************************************************************************************************/
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
        CE=0;                        //StandBy I模式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装载接收端地址
        SPI_Write_Buf(WR_TX_PLOAD, tx_buf, TX_PLOAD_WIDTH);                          // 装载数据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e);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主发送
        CE=1;                 //置高CE,激发数据发送
        inerDelay_us(10);
}
//***********************************************串口初始化***********************************************
void StartUART( void )
{
     SCON = 0x50;
     TMOD = 0x20;
     TH1 = 0xfd;
     TL1 = 0xfd;                        //波特率4800(0xfa) 9600(0xfd)
     PCON = 0x00;
     TR1 = 1;
}
//***********************************************通过串口向PC发送***********************************************
void R_S_Byte(uchar R_Byte)
{
         SBUF = R_Byte;
     while( TI == 0 );                                //查询法
           TI = 0;
}
//***********************************************数码动态扫描显示***********************************************
void disdignit()
{
        P0=0xC6;                          //C
        led0=0;
        Delay(50);
        led0=1;
        P0=seg[temp[1]];          //小数位
        led1=0;
        Delay(50);
        led1=1;
        P0=seg1[temp[5]];    //十位
        led2=0;
        Delay(50);
        led2=1;
        P0=seg[temp[4]];           //个位
        led3=0;
        Delay(50);
        led3=1;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char i=0;
    init_NRF24L01() ;                        //NRF24L01初始化
        StartUART();
        Delay(6000);
        BELL=1;
        while(1)
        {
//***********************************************************************************************
                SetRX_Mode();
                   if(nRF24L01_RxPacket(RxBuf))
                {
                        temp[0]=RxBuf[3];                                                      //符号位
                        temp[2]=((RxBuf[2]<<4)|RxBuf[1]);                        //整数位
                        temp[1]=RxBuf[0];                                                        //小数位
                    temp[4]=RxBuf[2];                                                        //十位
                     temp[5]=RxBuf[1];                                                        //个位
                //        disdignit();                //数码管显示温度
                        R_S_Byte('t');     //串口显示温度
                //        disdignit();                //数码管显示温度
                //        disdignit();                //数码管显示温度
                        R_S_Byte(0x30+temp[4]);     //串口显示温度
                        R_S_Byte(0x30+temp[5]);     //串口显示温度
                        R_S_Byte('.');     //串口显示温度
                        R_S_Byte(0x30+temp[1]);     //串口显示温度
                //        disdignit();                //数码管显示温度
                //        disdignit();                //数码管显示温度
                //        disdignit();                //数码管显示温度
                        for(i=0;i<3;i++)
                        {
                        R_S_Byte(temp[2-i]);     //串口显示温度
                        Delay(60);
                        }
                }
                //        disdignit();                //数码管显示温度

        /*        if(temp[2]>=0x30)                        //大于30度时报警,0x30转换成10进制为48
                {
                        BELL=0;                           //打开蜂明器
                //        Delay(1);
                }
                else
                {
                        BELL=1;                  //关闭蜂明器
        }                                                                          */

                }
}

网友:
没有仔细看,猜测一下是不是直接发送数据没有进行字符转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仔细看,猜测一下是不是直接发送数据没有进行字符转换

无线模块传送过来的不是数字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猜测跟1L一样,传过来应该是字符型的ascii码吧
我也是纯猜测~~~
可以转换下再试试

网友(2011-03-15):
回复 网友B:

我在做无线模块通信,碰到楼主一样的问题,已经发现问题,正在解决。。。。。。
我的问题:无线传输单次送的是0x00这类的数字,如是字符,接收时要相应处理。用12864显示还需要处理!
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网友(2011-05-01):
刚做完,就是变量没有转型,

  Temperature[0]='T';
  Temperature[1]='e';
  Temperature[2]='m';
  Temperature[3]='p';
  Temperature[4]='1';
  Temperature[5]=':';

  if(symbol!=0)        //为 负温度
  {
    bit1=0; Temperature[6]=symbol;
  }
  else                     // 为0
  {
    bit1=1;
  }
  if(temz>=100)
  {
    if(!bit1)                // 为负温度
    {
      Temperature[7]=temb+0x30;
      Temperature[8]=tems+0x30;
      Temperature[9]=temg+0x30;
      Temperature[10]='.';
      Temperature[11]=temsf+0x30;
          Temperature[12]='`';
          Temperature[13]='C';
      wlen=14;
    }
   else                       //正温度
    {
      Temperature[6]=temb+0x30;
      Temperature[7]=tems+0x30;
      Temperature[8]=temg+0x30;
      Temperature[9]='.';
      Temperature[10]=temsf+0x30;
          Temperature[11]='`';
          Temperature[12]='C';
      wlen=13;
    }
  }
  else if((temz<100)&&(temz>9))
  {
    if(!bit1)
    {
      Temperature[7]=tems+0x30;
      Temperature[8]=temg+0x30;
      Temperature[9]='.';
      Temperature[10]=temsf+0x30;
          Temperature[11]='`';
          Temperature[12]='C';
      wlen=13;
    }
   else
    {
      Temperature[6]=tems+0x30;
      Temperature[7]=temg+0x30;
      Temperature[8]='.';
      Temperature[9]=temsf+0x30;
          Temperature[10]='`';
          Temperature[11]='C';
      wlen=12;
    }
  }
  else if(temz<=9)
  {
    if(!bit1)
    {
      Temperature[7]=temg+0x30;
      Temperature[8]='.';
      Temperature[9]=temsf+0x30;
          Temperature[10]='`';
          Temperature[11]='C';
      wlen=12;
    }
   else
    {
      Temperature[6]=temg+0x30;
      Temperature[7]='.';
      Temperature[8]=temsf+0x30;
          Temperature[9]='`';
          Temperature[10]='C';
      wlen=11;
    }
   }

   if(wlen<14)
   {
     memset(Temperature+wlen,' ',14-wlen);
   }
// return wlen;

}

网友(2011-09-26):
送到串口的应该是ASCII码的!

网友(2011-10-27):
楼主可否给个完整的程序,谢谢

网友(2012-06-18):
也打算测温,学习一下。

网友:
找个正确的程序不容易

网友:
SCON = 0x50;
     TMOD = 0x20;
     TH1 = 0xfd;
     TL1 = 0xfd;                        //波特率4800(0xfa) 9600(0xfd)
     PCON = 0x00;
     TR1 = 1;
---------------------------------------------
配置这里时要根据实际晶振来计算一下。你先调试一下串口,一般无线模块不会出错的。

网友(2012-07-22):
呜呜呜。。。。准备做这个。。。求求求完整程序和电路

网友(2013-04-24):
mark   去年怎么就没看到这帖子呢

网友(2013-08-28):
楼主到底解决了没有,好让我们后面的学习一下吧。我的也是字符乱码,不知道怎么处理,忘楼主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