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的垂直分辨率 9Bit 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2011-01-04):
大家好:
我看到一些示波器资料 说它的垂直分辨率是 9Bit 。
但是我查了各个大厂的A/D转换器资料,均无9Bit的A/D转换器。要么8Bit,要么 10Bit.就是没有 9Bit 的A/D转换器。

不知道具体9Bit的分辨率如何实现的。猜想或许是8Bit的A/D,增加了一位的随机数,显得垂直分辨率高,这种方法好像听说过。或许是 10Bit 的A/D,只用了9位,不过这个可能性不大。如果用的是10Bit的,一般不会往低了说。

坛子里的各位网友知道   9Bit 的示波器 如何实现的吗?请网友讨论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后者  10位的 只用了9位 看看武汉大学07年的电子设计大赛的作品吧  就是这个搞法

网友(2011-02-09):
泰克的3012B数字示波器,Y通道分辨率好象就是9bit的。
与国产示波器比,价格差10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泰克的3012b数字示波器,y通道分辨率好象就是9bit的。
与国产示波器比,价格差10倍!
3000系列的垂直分辨率都是8bit

楼主:
接触了示波器代理商,问了同样问题,都说实际芯片是8位的。如何成为9位的,都说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