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的Vref怎么接呢,需要稳压出1.25V和还是2.5V分压就好了呢?

楼主(2011-01-04):
RT

看无机酸的FPGA核心板是直接电阻分压,ALTERA的板子是稳压器稳压出1.25V~

不知道Vref需要的电流大吗?电阻分压会不会在电流变化的情况下不稳定呢~怎么做比较好呢~

飓风三的核心电压1.2V~直接连接上去能有问题吗?把FPGA和DDR的参考电压都设置成1.2V这样行不?

MT46V32M16里面手册DC参数就这些~

网友:
最好稳压输出,这个电压要求精度1%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好稳压输出,这个电压要求精度1%的

那两边参考一样可以吗?都用设置成1.2V的~

不然板子上电压就有5V 3.3V 2.5V 1.25V 1.2V~要弄出那么多电压很麻烦的感觉~

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电源方案啊~就是DDR+飓风三+AD的板子~一个一个稳压出来要不少稳压管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最好稳压输出,这个电压要求精度1%的
那两边参考一样可以吗?都用设置成1.2v的~

不然板子上电压就有5v 3.3v 2.5v 1.25v 1.2v~要弄出那么多电压很麻烦的感觉~
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电源方案啊~就是ddr+飓风三+ad的板子~一个一个稳压出来要不少稳压管啊~

我也在纠结这个问题,我是在做DDR3的,如果用altera的片子,就没有sstl15的电平,但是看中了cyclone iv的成本低IO口多,不知用sstl18代用效果如何。这个参考电压应该直接关系到误码率,如果要更改参考电压最好是有权威的测试结果,看眼图测误码率,但是实在是没条件,网上也找不到这方面的东西。

网友:
另外这个参考电压是输入比较器用的,输出的时候我记得是中间抽头的,Vout决定于Vdd而不是Vref,所以你要用1.2的参考电压,那么Vdd也得用2.4V才行

网友:
在我看到的设计中,100%都是2个电阻分压的。所以楼主 你用2个1%电阻分压是没有问题的,再加个100nF滤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最好稳压输出,这个电压要求精度1%的
那两边参考一样可以吗?都用设置成1.2v的~

不然板子上电压就有5v 3.3v 2.5v 1.25v 1.2v~要弄出那么多电压很麻烦的感觉~
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电源方案啊~就是ddr+飓风三+ad的板子~一个一个稳压出来要不少稳压管啊~
我也在纠结这个问题,我是在做ddr3的,如果用altera的片子,就没有sstl15的电平,但是看中了cyclone iv的成本低io口多......

可以通过ALTERA的外部存储器接口规范评估器来评估下可以不~
我开始也是用它来选存储器的~可以过滤器里面设置好飓风4,DDR3,电平标准钩选好~看下它有没有建议配置方式。
http://www.altera.com.cn/technology/memory/estimator/mem-emif-index.html#
打开时候载入数据有点慢。

电源方案好麻烦~那么多电压。再去搜索下有什么成熟方案不~
不知道在Cadence里面能仿真出结果不~

网友:
回复 网友B:

http://www.national.com/analog/webench/power_architect
相当赞的系统电源设计工具

得学学simulink了。。。天,怎么这么多东西要学……

楼主:
回复 网友C:
在我看到的设计中,100%都是2个电阻分压的。所以楼主 你用2个1%电阻分压是没有问题的,再加个100nf滤波。

3Q哦~我就这样做好了~
而且刚刚下课回来重新看了下资料~
飞思卡尔的Hardware and Layout Design Considerations for DDR Memory Interfaces里面也提到
如果用电阻分压网络来设置参考电压~使用两个1%的电阻就可以~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http://www.national.com/analog/webench/power_architect
相当赞的系统电源设计工具
得学学simulink了。。。天,怎么这么多东西要学……

3Q~刚刚用了下~确实好用~收藏了~经常能用到的东西~

网友:
这个电压必须是DDR供电电压的1/2,这是一个参考电压,而不是供电电压,电流很小。而其要求的精度并非相对某个固定的电压而言,而是相对于DDR供电电压的1/2而言。因此可以用两个电阻分压得到,当然,也有专用芯片可用。一搬这种芯片是输出一路供给DDR,另一路输出1/2作为参考电压。LZ所说的ALTERA的板子应该用的是这种芯片,而不是单纯的稳压。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电压必须是ddr供电电压的1/2,这是一个参考电压,而不是供电电压,电流很小。而其要求的精度并非相对某个固定的电压而言,而是相对于ddr供电电压的1/2而言。因此可以用两个电阻分压得到,当然,也有专用芯片可用。一搬这种芯片是输出一路供给ddr,另一路输出1/2作为参考电压。lz所说的altera的板子应该用的是这种芯片,而不是单纯的稳压。

想问下,DDR3的SSTL15电平可否直接接成SSTL18电平?我没有找到SSTL15的JEDEC官方文档,所以不能确定,还请指教,谢谢

网友:
这个没试过,按理说,SSTL15跟SSTL18的Vref不同,是不能直连的。除非FPGA端的IO用跟DDR3芯片同样的供电电压和Vref还有可能。但是那样的话,FPGA应该支持SSTL15才对。而芯片手册里说不支持,应该是有其道理的。
还有,cyclone iv的片子驱动DDR是用软核的,速度上不去,用DDR3没有优势。xilinx的spartan 6有硬核支持,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本来是看上同档的cyclone iv的io口比spartan6多,方便做dimm控制器,现在看还是得用spartan6了,十分感谢

网友:
spartan 6的MCB不支持DIMM,只支持单芯片。最多一片spartan 6上有4个MCB。

网友:
回复 网友D:
spartan 6的mcb不支持dimm,只支持单芯片。最多一片spartan 6上有4个mcb。

不过依然是可以做的。我见过Spartan3外挂4个DIMM的产品。就是技嘉的那个iRAM。

网友:
对DIMM不熟,但是看上面这么多脚,而一个i-Ram上用的只是片256脚BGA的XC3S1000,IO够用吗?还要负担PCI-e

网友:
回楼上,i-ram应该是pci的,我记得还有一片桥联芯片。四条DDR DIMM一百左右IO应该够了,可能还可以更少,DDR的数据速率低,没查过手册…DDRIII的是64位数据总线,单条DIMM需要130左右IO…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楼上,i-ram应该是pci的,我记得还有一片桥联芯片。四条ddr dimm一百左右io应该够了,可能还可以更少,ddr的数据速率低,没查过手册…ddriii的是64位数据总线,单条dimm需要130左右io…

你们都错了,iRAM的PCI是取电的,一根线都没有。
实际上就是做了DIMM到SATA控制器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个是一个DCDC~Vref大概3MA左右电流~主要Vtt大概需要几百ma电流~而且DDR参考手册说~Vtt和Vref最好连接在同一个电源上~我也打算这么弄了~用一个稳压器来提供好了

回复 网友A:

SSTL15在镁光的DDR3内存颗粒手册里面应该有说一点点的吧~

回复 网友C:

IRAM上面有个SATA的桥接芯片的~FPGA做DDR内存管理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D:
那个是一个dcdc~vref大概3ma左右电流~主要vtt大概需要几百ma电流~而且ddr参考手册说~vtt和vref最好连接在同一个电源上~我也打算这么弄了~用一个稳压器来提供好了
回复 网友A:
sstl15在镁光的ddr3内存颗粒手册里面应该有说一点点的吧~
回复 网友C:
iram上面有个sa......
是我的话没说清楚。我的意思是:FPGA就做了从“DIMM”到“SATA控制器” 这之间的事情。

网友:
LM385记得好像是这个,输出1.23V

网友:
仔细看了下,确实,SATA接口用的是Jmiron的片子,FPGA应该只管读写DRAM和与SATA控制器通信

网友:
用2个相同电阻分压VDD得到VREF,VREF是 VDD的一半,VDD是这个芯片的工作电压。
以前仅仅看到过1-2个是用的线性电源管的,其他的多是电阻分压

网友:
另外就是i-ram上DDR的时钟就是80多Mhz,我想用DDR的原因是SDRAM不好买而已,毕竟这样的DDR性能跟高频SDRAM没啥优势

网友:
回复 网友E:
另外就是i-ram上ddr的时钟就是80多mhz,我想用ddr的原因是sdram不好买而已,毕竟这样的ddr性能跟高频sdram没啥优势

而且当时的市场上DDR dimm价格低,且标准配件适合用户自行配置。不知道有没有人评估过spartan6做ddr3 dimm的速率

网友:
S6的硬核并不对应DIMM,不过速度肯定应该比S3快。I-RAM本身是用来当启动盘的,代替硬盘里C盘的作用,条子越便宜越好啊,现在一代的IRAM二手货才三四百。现在的话,DDR3、DDR2肯定比DDR便宜,而且容量更大

网友:
spartan 6 MCB驱动DDR3跑800M(400M时钟,DDR是双时钟沿采样)没问题,IO能实现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D:
谢谢~本来是看上同档的cyclone iv的io口比spartan6多,方便做dimm控制器,现在看还是得用spartan6了,十分感谢

飓风系列是没办法带DDR3的了~差分的DQS信号不被支持~

问下你做DDR的时候~要把信号接电阻上拉到Vtt的吗~?不接可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D:
谢谢~本来是看上同档的cyclone iv的io口比spartan6多,方便做dimm控制器,现在看还是得用spartan6了,十分感谢
飓风系列是没办法带ddr3的了~差分的dqs信号不被支持~
问下你做ddr的时候~要把信号接电阻上拉到vtt的吗~?不接可以吗~

阻抗匹配,最好按手册推荐接法或者sstl标准文档推荐接法接上。DDR2好像就有片上匹配电阻了,记不清,你查一下吧,使能 片上匹配的话,就不用外接匹配电阻了

网友(2015-05-21):
ddr很多没有VREF的管脚和VTT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