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沙请进,请教个mma7660的问题

楼主(2011-01-04):
最近要给人做个东西,用到mma7660,可能是比较新吧,没搜到51能用的参考程序。看到白沙的怀表用了mma7660,但是单片机用的430.而且7660和另一个温度传感器芯片公用的一个iic总线,这里想请教一下,mma7660没看到有地址设定的引脚,请问这个地址是怎么设定的?

网友:
我晕~~~

51不带AD的说~~~~~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晕~~~
51不带ad的说~~~~~

MMA7660是I2C接口滴

网友:
MMA7660有固定的IIC地址。记不清了,具体看下数据手册。

网友:
这个还是很简单的,主要看技术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B:
mma7660有固定的iic地址。记不清了,具体看下数据手册。

是通过软件读取啊,我还以为是和24系列一样的通过引脚设定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mma7660有固定的iic地址。记不清了,具体看下数据手册。

这位兄弟用过么,有没有例程?
我用万用板焊接的,程序下了之后一点反应都没有,不知道是程序问题还是焊接时把芯片烧了,想找个测试程序试一下,结果网上没有。

网友(2011-05-20):
我有mega128调试7660的程序,自己写的,只调了部分功能,有人要的话,留邮箱。

网友:
请在MMA7660数据手册第23页查找相关信息。

网友:
我以为是7260 的说了~~~~~~

网友(2011-07-03):
1001100 (0x4C),是mma7660一般出厂的7位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