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UT70A电容、电感、温度功能不能用了。怎么修?

楼主(2011-01-04):
基本就是需要使用中间2个口测量的量都不能用了。电压、电阻能测。

网友:
有UT70A万用表图纸.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749723&bbs_page_no=1&bbs_id=3054
"优利德万用表图纸集合(大部分都可以在此找到)转于38度论坛"

网友(2011-07-18):
有可能是电路板的过孔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