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过程中信号显示问题,求助。。。。。

楼主(2011-01-04):
调用ISE 的仿真器仿真只能显示测试模块的端口信号的波形,怎么显示其内部信号的波形?????

网友:
低版本的ISE可以把内部信号"拖到"波形图里, 高版本的右键有个菜单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要显示被测试模块的内部信号的波形,在哪右键?ISE12的版本